[SMI] 联想ST510 120G SM2256K 开卡工具及设置参数

楼主(2021-02-26):
联想ST510 120G SM2256K 开卡 H27QDG8M2M5R_3V3
Flash: Hynix,128Gbit (16K page),H27QDG8M2M5R_3V3
Firmware: ISP2256.bin
联想120G开卡,首先短接
打开开卡软件设置参数STAR成功

网友:
2256K搭配海力士这个工具挺好开卡的

网友(2021-06-06):
我的ssd是金士顿的60g,主控也是2256k,但颗粒是海力士H27UDG8M2MTR,里面没有这个选项,该怎么办呢

网友:
谁可以帮忙查下此版本是否支持h27UDG8M2M

网友(2023-01-19):
我也有不块坏了,没有积分下载

网友:
缓存都选错了。不跑rdt   根本用不久

网友(2025-07-01):
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跑到这里就卡了,一直就跑不停,不知道什么原因了,有遇到的没?

网友:
我是闪迪芯片,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