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盒子 增强版 MDZ-09-AA开机卡屏幕不启动 换EMMC吧

楼主(2021-02-26):
      最近帮朋友修了一个MDZ-09-AA电视盒子,小米盒子增强版。拿到手是卡开机画面ICNTV。查了查资料,有说硬件坏的,有说软件坏的。      经过修朋友的机器,再加上后来不死心,自己花钱买了几个尸体拿回来修,发现,EMMC没有一个是好的,所以说,基本可以认定硬件损坏。

      现存问题是没有线刷包,所以,现阶段似乎只能用编程器或者飞线用读卡器把网友备份的固件写进新的颗粒才能让机器继续石用。

      所以,发帖主要想说,该死心就死心吧,想继续用就发给修机的去给你修好,没啥价值就别自己在家挣扎了。硬件坏了!

网友A:
我有一个小米mini盒子也是卡开机画面了

网友B:
对于EMMC的底层数据,只能用这个方法了,没别的招,一套编程器也不少钱呢。

网友C:
话说很多盒子坏都是EMMC坏,是emmc质量差还是什么问题?手机用emmc的也没那么容易坏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小米mini盒子也是卡开机画面了

我已经买了坏的mini准备开始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很多盒子坏都是EMMC坏,是emmc质量差还是什么问题?手机用emmc的也没那么容易坏的感觉 ...

反正坏的都是同一个型号的EMMC,闪迪4G,这个emmc让我买u盘时候都多考虑了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EMMC的底层数据,只能用这个方法了,没别的招,一套编程器也不少钱呢。 ...

不用迷信编程器,折腾这好几个,最终没有一个用编程器的,我就是掉坑里的其中一个人,编程器买来了还不如用读卡器快呢。最有用的是emmc测试座,把颗粒直接放进座子里就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坏的都是同一个型号的EMMC,闪迪4G,这个emmc让我买u盘时候都多考虑了几下 ...

确实,手上两个优酷K1也是这片子挂,闪迪的片子真不敢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迷信编程器,折腾这好几个,最终没有一个用编程器的,我就是掉坑里的其中一个人,编程器买来了还不如 ...

也想买个测试座,成品太贵了,准备用座子加读卡器改装个,每次要植锡焊接烦死了,片子还不一定保证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买了坏的mini准备开始研究了

要是维修好了,我这个也帮我有偿维修下吧。

网友:
用的劣质闪存咯,运营商咯种定制的辣鸡机顶盒都没几个坏的

网友:
小米盒子这么垃圾吗,我用的翻车讯的T1

网友D:
备份的固件写进新的颗粒,N1换了扩容的上百个了,不就是这样最省事吗

网友E:
我也有一个开机卡画面,回收就给7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想买个测试座,成品太贵了,准备用座子加读卡器改装个,每次要植锡焊接烦死了,片子还不一定保证好的 ...

也不算贵啊,河南有一个卖家100多点就能买个测试座的。你自己搞座子价格也差不多少,建议搭配品胜USB2.0的多合一读卡器,兼容性特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个开机卡画面,回收就给7块钱

那好歹还算换成了钱,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维修好了,我这个也帮我有偿维修下吧。

目前还没搞定,卡在线刷这一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备份的固件写进新的颗粒,N1换了扩容的上百个了,不就是这样最省事吗

专业的啊!您有小米小盒子的emmc备份么

网友:
来个教程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的啊!您有小米小盒子的emmc备份么

没,纯业余玩家,只改N1:lol:也只有n1闪存的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