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升压模块经常烧芯片 那个大神能帮忙解决下吗

楼主(2021-02-26):
这个升压模块经常烧芯片
那个大神能帮忙解决下吗  开关经常连续关断

网友:
以前好像看到过关于这个的,说是两个原因造成容易烧坏。一是纹波的原因,一是散热的原因

网友:
这么小的芯片,电感却又这么大,可电感量又这么小,设计有问题。工作参数是?

网友:
“ 开关经常连续关断”,开关切换状态的时候电压抖动了,vin两端并联两三个10几uf的电容吧

网友:
是否负载过重才烧坏的?

网友A:
有可能是重载过热烧毁,也有可能是电位器接触不良输出过压烧毁。
SDB628x芯片非常朴素,没有各种保护,只实现了基本功能,所以性能确实不错但是注意边界条件,超过就有很大概率会烧掉。这个IC我用了很久没发现问题。

网友(2021-04-19):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重载过热烧毁,也有可能是电位器接触不良输出过压烧毁。
SDB628x芯片非常朴素,没有各种保护,只实 ...

这个芯片有使能接口么?把开关放到使能端口,就可以频繁开关,并且关断不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