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清理出一个只LED驱动电源。

楼主(2021-02-26):
今天有时间,又抠胶清理出了两只LED驱动电源。由于没见到外壳,不知道参数。可以看清楚结构了。

背面。

输入部分,保险管、NTC电阻、安规电容、滤波电感一应俱全,没有使用电解电容滤波,而是使用了一只684、630VCBB电容。

整流桥GBU410,4A1000V。

电源管,CS12N65F,12A650V55W  N沟道场效应管。

主芯片小立板,SA7527。

板子正面。

背面。

恒流控制芯片AP4310(双运放)。

正面。

背面。

肖特基整流管MBRF20200,20A200V。

输出滤波电容,三只并联。

高频电容。

参数。

一只好的,一只坏的,对照。

这个的中间灰色电阻(场效应管源极对地电阻)已烧毁,场效应管、主芯片SA7527都已损坏,没有维修价值了,拆了(前面的小立板、整流桥、肖特基、电容都是从这上面拆下来的)。

这是恒流控制的取样电阻,0.1欧两只、0.09欧一只,三只并联。变压器次级是两股线并绕的,看来电流不小。

AP4310与358相当。

参考电路图。

还有一个,前级更接近。

经检查:两个都是坏的,有一个场效应管、电源控制芯片烧毁,拆了,另一个输入NTC电阻开焊,焊好试机是好的,空载输出48V,估算输出在36~42V左右(12串~14串LED),由于没有大功率LED灯珠做实验,接20欧电炉丝,测得输出电流1.84A。
谢谢围观!

网友:
一看就不错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网友:
扣胶是个耐心活,楼主清的挺干净的

网友:
1.8A还可以啊

网友:
电阻都是四位数的

网友:
不错,还用了比较好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