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这个创见怎么开卡?换了N多软件都读不到port

楼主(2021-02-26):
到手使用六年之后就崩了掉盘。然后就恢复不了看教程说创见的是 2246主控,换了N多软件都读不到 port,短接的J1

网友:
我觉得你短错了...下面孔位图发个完整的看看?

网友A:
短接不成功,应该焊接,这样保证短接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接不成功,应该焊接,这样保证短接成功。

焊死都不行,这两孔不是ROM....

网友:
感觉应该短接孔是3个孔那排中的2个 实在不行就全都2个一组短接一遍/白片用了6年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死都不行,这两孔不是ROM....

网友:
清晰完整点的图,有没有JP1?

楼主:
一共就这几个点位,我基本都两两短接过

网友:
参考建兴板子和常规过孔定义
板子上4孔可能是jtag gnd tx rx vcc
下面三孔可能 是短接点 左边 加中间gnd或者右边加中间gnd  即sw2 or sw3

网友:
目测目前看到的所有孔都没有ROM或者JP1,如果真的找不到,估计你要考虑使用20329这些支持二次开卡的转接卡来尝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