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50寸液晶电视机换灯条

楼主(2021-02-26):
2021牛气冲天!年初八回到工作地,第二天早上接到电话,话说一台电视机坏了,有声音没图像。我第一反应说:不想修,提不起兴趣来!新年溜溜不想修东西。最后人家上门来了,说了一堆话,没办法勉为其难到别人家一看,确定是背光灯条不亮坏了。国产AOC 50寸屏要拆,手上没有吸盘,只有一个万用表,一锣丝刀,咋拆呀!而且拆屏风险大……机主说700大洋以下就修,风险他承担,于是我就把电视机拉回工作的地方,没有拆过屏,当这次练手吧。某宝下单订购灯条……就不买吸盘了。拆屏过程中由于一个人不方便拍摄,只拍了几张。

网友A:
不用吸盘你怎么拆的啊?我42寸不用吸盘都难拆的感觉

网友B:
这个只要小心点根本没什么技术难度,经常在用户家开屏,边干活边唠家常,最大的55寸,非常的爽!

网友:
这个电源板怎么和我的飞利浦50吋电源板差不多一样。

网友C:
大家都说要吸盘,看得我都不敢拆屏了。

网友D:
恭喜,500大洋到手

网友E:
最后把驱动电流改小点,延长灯条寿命。

楼主:
2020年底这个搞得我两次来回……
元宵节,团团圆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吸盘你怎么拆的啊?我42寸不用吸盘都难拆的感觉

屏幕朝下放在软垫上,拆去屏边锣丝,拿掉压边塑胶条再提起背板,液晶屏自然分开。如果用吸盘就是吸起液晶屏,我不用吸盘就是把背板提起来,液晶屏原地不动。装回时就是比较难,背板对准液晶屏边角轻轻放下去,两边用双面胶把屏幕跟边框粘起来,再慢慢立起来屏幕朝上。风险大呀,手心都出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要小心点根本没什么技术难度,经常在用户家开屏,边干活边唠家常,最大的55寸,非常的爽! ...

拆坏不赔就敢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500大洋到手

友情价280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后把驱动电流改小点,延长灯条寿命。

没有改,原来的灯条都用了7年,而且是玻纤的,现在新换都铝的,散热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说要吸盘,看得我都不敢拆屏了。

用吸盘比较好,否则风险太大了。

网友F:
一般是某一颗LED灯坏了,检测出来后,懒人可以只换一条,或单独换一颗灯
但为了整体的灯寿命,全换是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某一颗LED灯坏了,检测出来后,懒人可以只换一条,或单独换一颗灯
但为了整体的灯寿命,全换是最佳 ...

嗯,每条灯都坏了一颗灯珠,有的甚至2颗,机主要求全换新的,机子毕竟都用了差不多7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每条灯都坏了一颗灯珠,有的甚至2颗,机主要求全换新的,机子毕竟都用了差不多7年。 ...

我之前修台长虹的,整机70颗左右,仅坏了一颗LED,最终也是全换了

网友(2025-02-07):
引用 楼主:
屏幕朝下放在软垫上,拆去屏边锣丝,拿掉压边塑胶条再提起背板,液晶屏自然分开。如果用吸盘就是吸起液晶 ...

感谢指导,周末动手开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