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是多么的后知后觉:做一个QC3.0诱骗器,无意中骗出华为充电宝9V输出

楼主(2021-02-26):
>>
>>>
最近逛论坛,发现QC3.0诱骗器挺好玩,于是就做了一个。

原理图就是@qrut 大神的最简电路,仅用8个元件把QC3.0充电头变成简易可调电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4051&fpage=2&page=1

原材料很好找,没啥好说的

做好了,正面还可以,背面乱糟糟,只顾面子不顾里子

拿IP6505T测试下,OK,最低3.6V,最高12.2V(小电源超过12V保护,拍了张10.8V的)

拿华为充电宝测试下,不行,不支持QC3.0,加不加负载没啥影响

然后乱按一通,发现两个按键同时按下的时候能骗出9V来,结合原理图貌似是QC2.0(D-=0.6V,D+=3.3V),不解~~~

有个问题,就是这个HT7533(没有7133,用的7533)老是烧,已经坏了2片了,按说不能啊,最高输入24V呢,不知道各位坛友遇到过?

网友A:
可能是淘宝劣质芯片的锅,我用正品盘货没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淘宝劣质芯片的锅,我用正品盘货没烧过。。。。

那应该是这个问题,我都是捡便宜的买

网友B:
竟敢欺骗华为,拖出去弹JJ50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敢欺骗华为,拖出去弹JJ50下。

弹jj50下不如来个痛快的,大人

好吧,拖出去弹jj弹到s:lo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敢欺骗华为,拖出去弹JJ50下。

50下太多了,灰飞湮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敢欺骗华为,拖出去弹JJ50下。

小心反弹伤着手腕

网友C:
诱骗出来12V能稳定输出多少A?
也就5V9V12V吧?

楼主:
换成78L05也一样用,折腾了半天不坏了,看来是7533假货的问题。

楼主:
找了个华为充电头也能骗出来,只不过需要单按减少键,也就是D-和D+都是0.6V。问题是不能带负载,带上就重启。按增加键也会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诱骗出来12V能稳定输出多少A?
也就5V9V12V吧?

没有负载,找了个5欧姆的电阻试了下9V和12V,大概15秒左右吧,能正常输出,电阻开始冒烟了,没能长时间测试。

网友D:
你这个,minipower&T12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敢欺骗华为,拖出去弹JJ50下。

别弹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负载,找了个5欧姆的电阻试了下9V和12V,大概15秒左右吧,能正常输出,电阻开始冒烟了,没能长时间测 ...

把电阻当发热丝不冒烟才怪,接盆水把电阻放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minipower&T12挺不错

发帖子了

DIY打造一款适合出差的便携式电源&电烙铁一体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7184

楼主:
很有可能

网友:
7135更好些吧

网友E:
实测旧的QC充电器和充电宝能触发华为快充,输出9V。huawei就是喜欢什么都自己做一套,规避高通税。快充充电头 手机 带QC快充都要交高通税。像这种堂而皇之“兼容”私有方案,华为是独一家。当然华为自家的大电流快充40W就是自己私有的,没有开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测旧的QC充电器和充电宝能触发华为快充,输出9V。huawei就是喜欢什么都自己做一套,规避高通税。快充充电 ...

是的,测试了另外一种快充,确实9V和10V都能触发出来

网友:
没装滤波退耦,就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