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是不是假的三雄极光厨房灯?

楼主(2021-02-26):
品牌三雄极光
开发商精装房装的厨房灯一直慢速闪烁,一秒闪2下的样子,像启动不了,拆开看看,感觉像假货。后背板像再生塑料,臭的很。

网友:
真得,这品牌就是这样的烂货

网友:
你不会觉得这牌子有多好吧...

网友:
可能有一个灯珠不良,自己修吧

网友:
应该就是有一个灯珠有问题了

网友:
真货
驱动不错
闪烁可能是保护了,看看哪个灯珠坏了

楼主:
感谢各位,回去再拆修一次,检查灯珠。但这个闪烁情况占60%,有40%能正常点亮不闪烁。

网友:
换电容,有奇效,容量换大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