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眼镜腿突然间断了,请问有什么胶可以黏上的吗

楼主(2021-02-26):
更新:
已经放弃此款眼镜,已重新配镜,谢谢各位。
此款眼镜架是bolon品牌的,三百多元购于京东,没想到质量这么差,用了这么多眼镜架以来,第一次还会断的镜架。
————————————————————————————————————————————

就在刚刚取下眼镜的时候,只听到“嗒”一声,眼镜腿断了,是塑料材质,有什么胶水可以黏上的吗

网友:
AB胶可以,先拆下镜片,胶好后再装镜片。

网友:
AB胶不行,过几天就会脱胶,换新吧

网友:
胶水用少了不牢固,粘接起来胶水也会有很大一坨,影响美观。

网友:
打小孔,用鱼线缝的紧紧的

网友:
买个廉价架子,拆腿,要么去眼镜店。

网友:
树脂打印吧

网友A:
应该是树脂架吧,够呛,粘接容易粘好用难。这个地方受力大,很容易再次断裂。就好像是骨折,在关节附近就不好处理。
可以用质地稍硬的金属片加工后,半包在断裂处,修整贴合度至最佳状态,再用胶粘

网友:
淘宝买个吧 我买的十几块挺舒服的

网友:
这里烂,神仙难救,还是换一个眼镜架,不用多少钱的。

网友:
不好修啊,换我直接放弃。。。

网友:
换眼镜架的话,镜片不匹配是需要打磨镜片的。
重新配一副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树脂架吧,够呛,粘接容易粘好用难。这个地方受力大,很容易再次断裂。就好像是骨折,在关节附近就不 ...

我也是这样修复的,用着还行

网友:
看大神用方便面修家具、修车的,楼主试试看。

网友:
用淘宝 钎焊 就是那种打火机烧的

网友:
啥胶也白扯,找个别的眼镜,把镜片挪过去,如果镜片过大就在水里用磨刀石修磨。

网友:
我的是金属的也断了,去x宝找修复眼镜的咨询了一下,报价都出奇的一致,基本上在70-90之间,果断换新,买新的才100

网友:
一体成型的塑料和树脂怎么粘都不会结实了 除非就是用铁丝或者鱼线缝上 但是操作难度太大 这一点在我小时候玩四驱车的时候就看明白了

网友:
电烙铁,粘不了

网友:
加上一塑料片强化结构,502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