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今天继续拆iKuai IK-M2全千兆智能网关

楼主(2021-02-26):
最近家里装修,想购买一套弱电箱的解决方案,先买一个Kuai M2全千兆智能网关,拆开来看看,感觉一般般。网速只能跑到300M,我家的500M网速跑不满。望各位网友给推荐一款好点的设备,感谢!

最近家里装修,想购买一套弱电箱的解决方案,先买一个Kuai M2全千兆智能网关,拆开来看看,感觉一般般。网速只能跑到300M,我家的500M网速跑不满。望各位网友给推荐一款好点的设备,感谢!

网友A:
直接用网线连到路由器上网速应该可以跑满500M,如果不能,就直接插在光猫上测,光猫能达到那就是这玩意的事情,光猫买问题的话,感觉最大的问题可能出在路由器后面,比如说网线用的是超五类,很长又有干扰,再者如果用的无线设备,是不是AP,或者测试设备无线网卡问题,主路由的话应该随便一个千兆的企业级路由器就行,家用足够了,只能帮你分析了,没接触实际设备,也可能有考虑不到的地方。

网友:
7621没那么弱鸡,应该是l7造成的,不过这个价都能自己组软路由了,没必要要这个玩意

网友B:
那个版本 能否提供一下编程器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网线连到路由器上网速应该可以跑满500M,如果不能,就直接插在光猫上测,光猫能达到那就是这玩意的事 ...

我直接查光猫能跑满500m的,用前次拆的华为AR101S路由器都可以跑满500M的,网线我用的是秋叶原的7类线。应该是ikuai的设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版本 能否提供一下编程器固件

我没有读编程器的设备,抱歉。

网友:
四口的网关家里不够用吧
我是华硕的8口

网友:
是不是网线的问题?谢谢!

网友:
有更新固件没?看原件生产日期都是2019年底的货。

网友:
7621是可以跑满千兆的,有没有试试局域网千兆能不能跑满?说实话这东西就卖个外形,这价钱购买软路由了。

网友C:
MT7620/7621  路由上限也就300M,想达到500M的话,换个软路由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华为Q2S

网友:
引用 网友C:
MT7620/7621  路由上限也就300M,想达到500M的话,换个软路由

7621老毛子固件开硬件加速可以几乎跑满千兆

网友D:
用mt7621芯片的路由器不少,都可以跑千兆,看看是不是固件问题!升级一下试试!

网友:
打开加速试试

楼主:
打开这个开关网速可以快点,但是感觉不能稳定传输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mt7621芯片的路由器不少,都可以跑千兆,看看是不是固件问题!升级一下试试! ...

固件升级了最新版本的,还是一样,差不多。用了楼下的硬件加速,但是不能温度传输。

网友:
爱快固件的锅。爱快是软件nat加上流控功能也就跑200m。刷老毛子开硬件nat能跑500以上不过nat数量会降低。500m要开流控的话上奔腾的软路由吧。要带机不高就老毛子或op试试。

网友(2021-05-26):
可以试试升级固件

网友(2021-10-16):
早看到这个就不会买这个M2了,我的也是最高3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