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请教这个ESP8266开发板为啥不能自动下载?

楼主(2021-02-26):
下载没问题,但还是要手动GPIO0接地,再开关电源。是CH340K的问题?还是其它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你画的不对,这个给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不对,这个给你参考

谢谢,但你没仔细看,这个图我看过,也比较过,是一模一样的。RTS和RST是不一样的。

楼主:
在自动下载时,RST端可以连接8266的RST端子,也可以连接8266的EN端子,下载时候没有区别。原始官方推荐使用EN,理由是:RST如果做深度唤醒的时候需要和GPIO16短接,如果有设计该部分深度唤醒电路的设备,连接RST会造成下载不顺畅。
可能是这个问题,我需要深度睡眠。EN也没设置上拉电阻,所以也不好接EN。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是一样的,那就应该是你8266配置的问题,先试一下手动下载能用不

网友B:
esptool可以设定下载前如何reset、下载后如何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是一样的,那就应该是你8266配置的问题,先试一下手动下载能用不 ...

手动肯定是能下载的,我觉得应该是8266的RTS脚直接接GPIO16了,然后ch340k想拉低电平就比较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ptool可以设定下载前如何reset、下载后如何reset。。。。。。

这个怎么设置,请教一下?
刚查了一下,是可以设置,但缺省的before就是default_reset,after是hard_reset,不设也一样的。不是这个问题,一般人家也不设置这些就能自动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设置,请教一下?
刚查了一下,是可以设置,但缺省的before就是default_reset,after ...

因为ESPTool默认就是那样,自动下载

esptool.py  440多行——不同版本或有区别

        # DTR & RTS are active low signals,
        # ie True = pin @ 0V, False = pin @ VCC.
        if mode != 'no_reset':
            self._setDTR(False)  # IO0=HIGH
            self._setRTS(True)   # EN=LOW, chip in reset
            time.sleep(0.1)
            if esp32r0_delay:
                # Some chips are more likely to trigger the esp32r0
                # watchdog reset silicon bug if they're held with EN=LOW
                # for a longer period
                time.sleep(1.2)
            self._setDTR(True)   # IO0=LOW
            self._setRTS(False)  # EN=HIGH, chip out of reset
            if esp32r0_delay:
                # Sleep longer after reset.
                # This workaround only works on revision 0 ESP32 chips,
                # it exploits a silicon bug spurious watchdog reset.
                time.sleep(0.4)  # allow watchdog reset to occur
            time.sleep(0.05)
            self._setDTR(False)  # IO0=HIGH, don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ESPTool默认就是那样,自动下载

esptool.py  440多行——不同版本或有区别

嗯,这个看过了,还试着改了延时,没啥作用。

网友C:
才买了个小物联网开发板,还啥都不会,试了下直接就能复位下载,但是下载后需要手动RST程序才能运行,用的是flash_download_tool_v3.8.5。

网友A:
用esp12-s好用些,不用配置引脚直接就能用,模组里面默认给配置好了。12-f还要配置几个引脚才能正常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才买了个小物联网开发板,还啥都不会,试了下直接就能复位下载,但是下载后需要手动RST程序才能运行,用的 ...

python的esptool,可以做到免手动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python的esptool,可以做到免手动下载

下载完能自动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esp12-s好用些,不用配置引脚直接就能用,模组里面默认给配置好了。12-f还要配置几个引脚才能正常启动 ...

S只有2M的flash.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自动下载时,RST端可以连接8266的RST端子,也可以连接8266的EN端子,下载时候没有区别。原始官方推荐使用 ...

加了10K上拉电阻到RST,还不行,手动RST接地是可以的。看来只能按官方开发板的模式接EN了。

网友D:
RST为什么要接GPIO16?RST不要接GPIO16,加10K上拉电阻。VCC加10uF的电容.

网友E:
量下下载时的各个电压,可能三极管焊错型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RST为什么要接GPIO16?RST不要接GPIO16,加10K上拉电阻。VCC加10uF的电容.

RST接GPIO16才能进入8266的深度睡眠,睡眠电流只有20uA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下下载时的各个电压,可能三极管焊错型号了

问题最后找到了,三极管 是不可能 错的,不过我做PCB时不小心把R12,R13画成了0402的,而手头只有0603的,贴片时没发现问题,后来穷尽所有软件硬件检查,居然是这两个电阻没贴好。。哭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