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映射网络驱动器,可以在里面安装软件吗?

楼主(2021-02-26):
买了一个新电脑,台式机,然后就只装了一个128G的SSD(因为是旧的,放在那里吃灰)所以买电脑的时候就没有买硬盘。正好家里又有NAS,可以映射网络硬盘嘛。所以想问问能不能安装软件。

网友:
用挂载方式,有盘符就能

网友A:
应该用nfs协议或iscsi协议吧,这样才可以当本地硬盘操作。

网友:
不怕延时爆炸就行

网友:
估计会卡的怀疑人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nfs协议或iscsi协议吧,这样才可以当本地硬盘操作。

亲测,试了很多方式都不行,iSCSi 协议的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亲测,试了很多方式都不行,iSCSi 协议的可以。

nfs协议的应该也可以,但我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nfs协议的应该也可以,但我没有试过。

不知道这些协议有没有效率高低的区分~

网友:
应该有吧,没有具体比较过。我觉得主要还是看兼容性吧,如果家里都是以win为主的,那肯定smb之类的效率高。如果都是linux的,那应该是nfs兼容性好,效率也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