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一下, ADI 丝印 88A 是什么IC

楼主(2021-02-26):
一块板子上有几块IC, ADI 丝印 88A 是什么? 最下面一块丝印 82A估计是TL082不知道对不对
一般元件丝印反查网站都查得到, 反而是这种不好查, ADI TI 官网上好象也不好搜, 请教一下大神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A:
丝印因该是B8A和B2A,分别是AD8512和OP217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因该是B8A和B2A,分别是AD8512和OP2177。

非常感谢,的确是B开头,看来已经开始老花了

朋友有什么方便的方法反查吗?我也知道datasheet里查得到,但要找哪个datasheet是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