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懂天线的

楼主(2021-02-26):
我随便找的两张图,图1焊点馈线形成了回路,而图2却是开路状态。请问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而我实际上改过一个路由器,原路由器5G天线小拇指头大小(样式是回路的信号并不好),我换成一般路由器那种上下山字形(两芯测试是开路的)距离太近信号强度没有感觉变差,连接手机却掉速严重,几米距离协商速度都只有500多兆,应该是866的。路由器有功放的,硬件看起来不差,openwrt部分信道都能驱动30dBm,但实际信号强度差远了,比K2都差。openwrt假的还是天线太小的锅?天线阻抗驻波什么的我不懂也不管,我就想知道设计成开路和回路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
补图,2.4和5.8部分信道都能30dBm,听说openwrt对功率有限制,实际信号表现也很差,这是假的?

网友:
1,看着像是蓝牙天线,,
2,才是手机天线。。

网友A:
天线原理有点复杂。短路的那个部分好像叫天线巴伦,目的是做一个过渡,做成特定的尺寸来抵消掉天线屏蔽层的电流,让芯线上的能量辐射出去,而不是通过屏蔽层形成一个回路又返回去了。
开路好像的叫偶极子天线。就是两个电极之间形成开放的电场来辐射出能量。
天线都有特定的频率,如果2.4G的天线用在5G的频段,效果要大打折扣。

网友:
若果有天线的具体尺寸可以使用 ANSYS HFSS仿真1下,天线在各个频率的在各个方向覆盖范围在仿真下1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原理有点复杂。短路的那个部分好像叫天线巴伦,目的是做一个过渡,做成特定的尺寸来抵消掉天线屏蔽层的 ...

谢谢,有了你说的两个名词和解释,我再去搜索一下有了点浅显的概念了,看来我换接偶极子天线掉速严重还不如原天线的原因就是路由器信号功率(电流)太大导致的,…过几天我再买个带巴伦的天线试下,路由器自带pcb天线实在太小了,pcb就小拇指那么大块,车载路由器来的可能设计时没考虑覆盖距离。

楼主:
补图路由器,看起来不差的,LAN PA以前看过具体型号忘记了这个有散热懒得拆了,

网友:
区别在于,图1是全向天线(你可以理解为L天线),图2是有方向的天线(你可以理解为八木的阵子),信号最大位于2个振子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线原理有点复杂。短路的那个部分好像叫天线巴伦,目的是做一个过渡,做成特定的尺寸来抵消掉天线屏蔽层的 ...

不全对。巴伦的英文是blance的早期音译,意为平衡。实际就是阻抗匹配,让信号能量最大的辐射出去,而不是在传输电缆上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全对。巴伦的英文是blance的早期音译,意为平衡。实际就是阻抗匹配,让信号能量最大的辐射出去,而不是 ...

阻抗都是扯,那些天线都说50欧,你拿个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阻抗都是扯,那些天线都说50欧,你拿个万用表量一下,

我错了。我不应该回复你的帖子。对不起了。
你不扯淡吗?在这里求助,人家解答了,就算对不对,至少,最基本的知识你应该要懂得一点吧?
天线包括传输线,我也是第一次看见,有人说,可以用万用表量阻抗的。
你自己分析一下图1和图2,图1,在直流通路里面是短路的,图2是开路的。
但是,你要明白,天线传输的高频调制信号,不是这样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错了。我不应该回复你的帖子。对不起了。
你不扯淡吗?在这里求助,人家解答了,就算对不对,至少,最 ...

去忽悠下小白吧,你说的我不认可。你可以不说。一个问题不同的人回答的千奇百怪,我需要每个人的说法都认可?再来说问题的本质了,设计走线都不一样,最大的问题都是开路闭路了,都声称50欧。能一样?你脑子呢不想一想就开喷。

网友C:
引用 楼主:
阻抗都是扯,那些天线都说50欧,你拿个万用表量一下,

拿万用表量阻抗,多高端的表才能干这个?多年前在anywlan玩天线,八木,三铜片,双菱,叠双菱,角射都略有涉足,想学的低调点,没人义务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抗都是扯,那些天线都说50欧,你拿个万用表量一下,

阻抗,又不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万用表量阻抗,多高端的表才能干这个?多年前在anywlan玩天线,八木,三铜片,双菱,叠双菱,角射都略 ...

好好讨论的我会感谢,看上面的回帖我感谢过,你这种阴阳怪气的装必货,我也不会装作没看见不理你,你有多远走远点,满壶水不响,半壶水响叮当。论装必谁不会无线论坛我2008年就在混,你看几个帖子就成了大神?我的低姿态成了你装必得资本?

网友:
对你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