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有没有推荐一下助焊剂?

楼主(2021-02-26):
目前在用的是传统的松香,也没有多么不好用,就是烟大、易发黑、优势就是不导电不腐蚀。
现在有想试试其他助焊剂,比如助焊膏、焊油之类的,发现了几个问题:
1、最普通的助焊膏(半固体、颜色深),好像是含酸,不是免洗的,会不会有腐蚀?
2、略高级一点的无酸环保助焊膏,颜色浅一些,貌似导电率有点高。
3、出镜率最高的559系列,各个品牌都有,鱼龙混杂,不知道哪家靠谱一些。
4、暂时不靠谱DIY,方便为主
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介绍一些靠谱的助焊剂,需求是免洗、不腐蚀、不导电、经济易得。

网友:
焊油,CMT或者NT牌的,中性焊油易清洗无腐蚀,随便拿个纸巾就能擦干净,对锡的浸润性和松香差不多,都不如锡丝自带但可以用,不过注意下这俩牌子的焊油重量都是瞎标的,实际重量大约是标号的一半,
不爱用松香,清洗太费劲儿,不洗又难看

网友A:
还是喜欢用松香,焊油粘乎乎的不喜欢,从来不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喜欢用松香,焊油粘乎乎的不喜欢,从来不洗板子

松香也有好几个类型,有推荐么?

网友B:
金鸡 中性环保 绿色的 12块左右 100g:titter:

网友C:
推荐氢化松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鸡 中性环保 绿色的 12块左右 100g

这款导电,通电前必须要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氢化松香,,

氢化松香也有好几种,有一种更白的,叫水白还是白水的,那种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氢化松香,,

有什么区别么,我看松树上抠下来的也是黄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氢化松香,,

买贵的用过就知道了。
我以前也是用1元一个2元一个的松香,深褐色的,烙铁温度高了会发黑。
后来花10来元买了维修佬的x9,美国原料透明松香,怎么烧都不发黑变色。
推荐。

另外也买了贵的BGA焊膏,50多元一瓶的,我估计可以用好几年。助焊效果不错,活性能力很好,就是有点粘乎乎的,焊完了最好拿酒精用牙刷刷一下。也比较好,推荐。

所有东西都是一分价格一分货,贵的东西肯定好用。

网友:
找个密封性好的小罐子  松香加无水乙醇

网友:
买的时候在买个针筒配件,出孔比较粗的焊膏用,感觉出口是1.5mm的不锈钢针管那种,把焊膏舀一勺装进去,每回用的时候挤一点出来。很方便。也可以用一个小刷子。
50多元一瓶的,质量非常好。
比便宜的国产金鸡贵了5倍,但是手感使用和焊接光洁度度都好太多。也不导电,业余使用基本没刷过板子,都是拿纸巾擦一下,也没任何问题。

网友D:
推荐贵的558,无电阻值,不导电,贵一些但是效果好,50/60元100克 也就两包烟钱,可以用大好几年。
我也用金鸡焊膏,从小玩到大,偶尔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贵的558,无电阻值,不导电,贵一些但是效果好,50/60元100克 也就两包烟钱,可以用大好几年。
我也用 ...

558和559有什么区别?用完了要不要洗?

网友:
引用 楼主:
558和559有什么区别?用完了要不要洗?

558这个写了无阻值,其它几款都没写。
558比559贵了一倍。
贵的比便宜的好,肯定不会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氢化松香也有好几种,有一种更白的,叫水白还是白水的,那种好不好?

水白的不行,我买过,,,好用的是凯纳焊锡店的19元500克

网友:
KL558,刚买了一小桶

网友:
艾讯 A8000 是目前用过的 最好用的  软管带针头  使用方便 不浪费。焊油最好使用后清理干净 。松香只要控制好温度300度以内也不会非常黑。

网友:
同求,松香很久没用了,因为涂抹不方便,现在用的是维修佬的BGA助焊膏,粘性残留物很多,要清洗。有没有不需要清洗的?

楼主:
综合来看,如果要求免洗,还是高品质的松香更靠谱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