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毛钱修好一千多的微波炉,某鱼捡漏记(Galanz G90F25YaSXLV)

楼主(2021-02-26):
某日,中了烘培毒的朋友要我帮忙看台二手小烤箱,我就打开某鱼慢慢看,看到一台标价50元的微波炉,第一反应这肯定是低价引流,甚至心里都准备好了口吐芬芳。点开一看不是。

好家伙,是个坏的。但是这描述感觉又有点像是个坑,毕竟做个卫生能坏也不容易啊。

看对方的说话,也不像坑呀。。。
思考半天,最终还是屈服于价格,毕竟一台微波炉废品站回收是50元,就算我修不好丢了都能保本。万一不小心修好了,那就算赚了,于是搏一搏。同时,看中了不锈钢炉腔的设计,毕竟家里那台服役十多年已经不少锈迹了。

于是约好某天晚上,驱车半小时到了那,等半天一男孩抱着微波炉走过来,还跟我说,看,东西都在里面。。。啥?

照片是回到家后拍的,东西是我装袋的,你说这么多东西没装能用就邪门了。。。

机器外观还是蛮新的,看来使用环境不错,

这也是到手就这样的,我到最后才知道这是干嘛的。。

开箱了,嗯,大件该有的都在,线也都插着。

这胡乱塞的高压保险丝,,,要是真运转起来不得电死人。。。

220v第一级保险丝,没烧毁。

高压保险丝,正常。

拍下各板子的插头,然后拆下来进行简单测量,没发现啥问题。。

于是把零件全部装好通电试机,嗯,确实是坏的没反应,属于“商品如实描述”。
电脑板型的微波炉,故障率主要在电脑板上,其他外围的电子元件不容易坏。
电脑板的供电是开关电源,测量400v电容有300+v,正常
测量变压器后整流二极管,没有输出。看来问题还是在电源处。先给电源输出位置串个5v上去,看看电脑板什么情况。

红线左边D10,是5V整流输出。右边是12v、可以看到电脑板出现时间,基本上是正常了。
串12v上去,大电流短路。一般12v用于继电器和风扇,没有ic之类的。测了下D9 12v整流输出二极管,击穿了。
搜了下参数,特快恢复二极管,电流也不算小,家里也没有刚好的,于是翻出我最惯用的 IN5408

弯一弯,焊一焊,上去了。

整体效果,那是相当的突兀啊。给板子上220v电源,可以正常点亮,全部装回试机,功能一切正常。维修完毕。

ps 后来在微波炉顶上看到一个二维码,扫了扫,还能wifi控制,高级货。

指定app连接后的效果图。

面板上所有的功能,手机上都能控制,而且可以从外网控制,真香。

pps  我向来不喜欢那种标题 一分钱干什么大事,不花钱干什么大事,给人标题党的感觉,但我这真是一毛钱,某宝上in5408就是一毛一个

网友:
换个快恢复二极管吧,最好是肖特基的

网友:
恭喜恭喜帅呆了

网友A:
蓝牙耳机离微波炉近了 都会卡顿 掉线。
这个wifi控制 在微波炉上真的能正常使用?

网友:
楼主赚大发了啊

网友:
你的5408二极管撑不了多久的

网友:
咋不用4007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捡一台。。。。。。。。。。。。。

也不算白捡,体现了技术创造价值

网友:
5408工频整流管速度太慢不能在这里代换

网友:
实话实说,对于我这种不懂得小白,就得花钱去修,一套下来怎么也得小几百吧

网友:
赚大发了,好手艺

网友:
5408肯定不行的

网友:
赚大发了。。变压器卖铜也不止50啊

网友C:
楼主5408不能用在这个地方,会发烫,时间一长又会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耳机离微波炉近了 都会卡顿 掉线。
这个wifi控制 在微波炉上真的能正常使用? ...

关于wifi和微波干扰,格兰仕官网也承认,但是实际使用没有感觉,我在微波炉面前,或者我在家外面用数据网络,都能完美使用,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只能说没有你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5408不能用在这个地方,会发烫,时间一长又会击穿。

我有感觉5408不是完美,但是感觉能用就懒得买,实际12v的负载只有几个继电器,风扇是220v的,目前已经所以一个月多,一切正常,再观察看看了。

网友:
零件1毛,技术1000,没毛病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手艺也挺好

网友:
不错啊 ,格兰仕的中高端微波炉还是很耐用的。我有个05年购买的当时999元的里外不锈钢,现在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