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做了个3针转4针风扇温控线

楼主(2021-02-26):
最近先后买了3个联想小机箱组了3个台式机。小机箱配了个四线前置风扇,全速转速有3800rpm,其中一台电脑的主板机箱风扇是3针的,不带pwm调速,有pwm测速,接上4针风扇后风扇全速运行非常吵。淘宝上没看到小巧的温控降速线,只能自己动手做了。
主板三线风扇线序是PWM测速(绿)、12V(黄)、GND(黑),四线风扇线序是PWM调速(蓝)、PWM测速(绿)、12V(黄)、GND(黑)。PWM调速(蓝)悬空时风扇有内部上拉,全速运行。四线风扇可以用PWM或电压方式调速。
手头没有555,有MP2307方案的DC-DC模块,于是选择电压调速方案,用热敏电阻做反馈电阻。实测风扇在电源电压为3.6V时启动,4V时1000rpm左右,6V时2000rpm左右,噪声尚能接受。计划25度出4V,40度出6V。

输出电压VOUT=0.925*(R1+R2)/R2,R1固定,R2越大电压越低,NTC温度越高阻值越低,放在R2这里,温度越高输出电压越高。
拆掉电位器(对应电路图的R1)和右边的电阻(对应电路图的R2)。查100k NTC的阻值表,25度100k,40度53k。4V变6V,反馈电阻变化量为1.5倍,小于NTC阻值变化量,需要在NTC上并联电阻。
1/(1/R2+1/100)=1.5/(1/R2+1/53),得R2=129k。25度出4V,此时R2//NTC=56k,得R1=187k。阻值都在允许的范围内。
PWM测速线直通,电源和地过模块。
焊接,测试,可以温控调速,目前室温15,电压3.5V,不转,半分钟后模块自己微热(MP2307轻载效率非常低,一大半自己发热了),电压慢慢上升到3.8,风扇也开始慢转。入口3针,出口3针,可以接3线风扇或4线风扇,4线的PWM调速脚(蓝)悬空就行了。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3749

网友A:
把你的联想小机箱图片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联想小机箱图片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2个M8400s小主机和一个H3050机箱

网友:
我上次是用34063车充模块搞的,只要把电压反馈那的电阻换成热敏电阻,配合固定电阻,计算好分压就行了。

网友B:
我的主板CPU风扇是4针,而风扇是3针的,弄的开机时老报错,有办法使3针风扇变4针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主板CPU风扇是4针,而风扇是3针的,弄的开机时老报错,有办法使3针风扇变4针功能吗? ...

正常情况下可以用的。什么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常情况下可以用的。什么错误?

报错信息是CPU风扇转速未知,需要按F?键才继续。

网友:
我的也是三线做了个机械的温控,剪断12v串10欧电阻,电阻并在ksd30,45°,夜静可以听到清脆的 切换声。差的风扇要调整电阻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错信息是CPU风扇转速未知,需要按F?键才继续。

那是测速针坏了或者那一根线断了,跟第四根线没关系,第四根调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