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翻车了,不能贪小便宜啊,买个灯板,掉沟里了

楼主(2021-02-26):
      以前家里的节能灯坏了,就买LED的模组,更换,还是比较贵的,现在又有灯坏了,一看这
LED模组还真便宜,几块钱的都有,于是买了一个,结果一看,不怪是便宜,这也太xxx了吧,
眼泪哗哗的。
      样子么,都差不多的,现在都是带透镜,一眼望去,也看不出好坏。

      当然都是没有牌子的三无产品,其实买来时中间是空的,没照片了。
      拆掉透镜那一层,集成度非常高(啥也没有),主要想着尺寸要小些
就挑了尺寸,这个号称12w的,结果还没有6w的亮呢。

      要问效果怎么样,当然是不怎么样了,首先亮度没有手里的6w的亮啊,
但是这个闪是什么鬼呀,手机照出来,就是这个样子了,黑色并不是实物

      闪得很厉害有没有啊
     看下结构,其实还是有芯片的。首先交流电进来,是一个全桥

    然后里面是一个FM3081的恒流源解决方案

   。。。。
   集成度好高呀,然而,这个芯片的参考电路,是这样地.....

     原来的灯板,明显的没有加滤波电容,省掉了,毕竟两块钱,还包邮,好评还返一块
从而也看出来,很多为了一块钱,昧着良心说好评,刷单呀,同志们,这些太坏了...
那全波出来,其实是一个一个的大伯形,所以频闪凶得很呀,当然加滤波电容就能好点儿,
但这种没各种保护什么的,使用起来还发热,性能堪忧啊。
      看那个参考电阻为12欧,电流输出50个ma,没仔细看布局了,一般LED在20ma左右
是峰值,如果是用大电流运行,LED会很快老化,发热,坏掉的,装在没吊顶的地方还好些
有吊顶什么的,恐怕有安全隐患
     在什么板子上找到一个电容,要注意,这种全波出来,电压峰值高,要400V耐压以上的
不能选小。手头这个是22u的,电解电容,要注意正负极千万不可接反,会爆炸的...
     这个没有腿了,焊一段线上去,因为透镜版的空间小了,直焊上去,盖不上...

   马马虎虎弄起吧,这个不能当日子过,当打水漂了吧...
    效果么,还是有些的,闪烁的没那么凶了...

    有条件尽量要买牌子货呀,贵是贵,但是质量有保障,这种没牌子,
杂牌子,确实不行啊。实在要用,将那个电阻,改大,减少些电流,
虽然降低些亮度,但是可以减少发热,增加安全啊。
      大功率的绝对不能买便宜货,太吓人。不过这种一般12瓦都够普通卧室了
24瓦都太亮了,没必要追求大功率,越是杂牌子越虚标,就造成个假象,都要
买大功率才行,其实不然,大牌子的功率足。

网友:
之前也买了两个,一个虚标严重,一个频闪严重,联系客服,爱理不理的,直接差评了!

网友A:
杂牌灯板驱动是小问题,顶多也就限流下保证发热,真正和大牌拉开差距的还是灯珠质量,显色差别太明显了

网友:
我专门把我的24WLED改成12W,电流大了灯珠寿命低。

网友B:
我也买了这种,  主要是寿命比节能灯长,  完美替换。标称18w的, 36颗灯珠,   主芯片印字DP8621A, 网上搜不到。

网友:
本来都是低成本方案,现在连滤波电容都省了,都是低价惹的祸

网友:
我买的36W,只有20多W,够用了,坏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杂牌灯板驱动是小问题,顶多也就限流下保证发热,真正和大牌拉开差距的还是灯珠质量,显色差别太明显了 ...

说到点子上了,发光颗粒是差别大的很。劣质颗粒的颜色,寿命,一致性,都没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这种,  主要是寿命比节能灯长,  完美替换。标称18w的, 36颗灯珠,   主芯片印字DP8621A, 网上搜 ...

这个看起来可以的,大功率的要注意散热

网友:
看来得换开关电源结构恒流驱动板,替代原有高压线性方案才能彻底解决频闪。

网友:
5块包邮,还能有什么好做工!

网友:
线性恒流的,频闪比较严重。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个恒流IC驱动,效果会有所提升。

网友:
关键贵的也不一定好啊,也很容易踩雷

网友:
都是低成本方案,能用就行

网友:
不要迷信品牌,一样烫手

网友:
这有啥翻车的,几块钱就有几块钱的质量。。不可能有几十元的质量的,买这货还不如去废品站收烧灯珠的品牌货,短接坏灯珠后都比便宜货质量好的来的说。

网友:
肉眼看不见的频闪到底对眼睛有没有危害?好像谁说不清楚。

网友:
只要舍得加散热片控制温度就不会坏。
要知道好的3W的LED灯泡还一圈铝鳍片呢。
10多W才一片铝基板效果可想而知。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花了我0.75元巨款,还没到

网友(2021-06-20):
输出功率虚标几乎成了常态化标准,输出电容省掉成了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