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闲鱼便宜入个可测元件曲线的ZTK数字电桥

楼主(2021-02-26):
前几天在闲鱼1500入了个数字电桥

但貌似桌子上没地方放了,堆示波器底下好像不太好

仪表上是3250,卖家改了固件是3302的,频率能到1MHz,还能测元件曲线,发来前卖家帮忙把内置的小电池换新了

精度看起来还不错

可以分段测试

元件曲线最高可以分250个频率点测试,可以测频率和Q D R C L这些的关系,可以设置频率上下限

顺便测一下手的寄生电容曲线

网友A:
起码使用了10年,工厂很多测试设备长期使用,误差严重了就二手出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使用了10年,工厂很多测试设备长期使用,误差严重了就二手出掉,不错 ...

差不多20年前的东西,精度的话小数点前的没问题就够用了

网友:
这东西,新的要上万吧
绝对是好东西

不过呢,对于我这种菜鸟,给我看曲线也一样看不出电容好坏

网友B:
1500???? 我见过300收的,500收的,800收的!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0???? 我见过300收的,500收的,800收的!太贵了

这个型号原本是不带元件曲线功能的,买带曲线的贵了点

网友:
便宜没好货,千万不要贪便宜

网友:
物超所值,羡慕,不过得专业的人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型号原本是不带元件曲线功能的,买带曲线的贵了点

以前也差点买这样的电桥,看着都很老的样子,价格有的也很贵,一两千,便宜的几百也有,感觉不靠谱,没敢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差点买这样的电桥,看着都很老的样子,价格有的也很贵,一两千,便宜的几百也有,感觉不靠谱,没敢 ...

老到没问题,能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到没问题,能用就行了

主要是太贵了,便宜的又不敢买,毕竟不会修  哈哈。这种机器功能确实牛逼。“赠送”的电桥功能都很牛。

网友C:
谢谢
好东西,工厂报费卖出是很低的,再转手就是市场价了。需要就值

一般维修有个手持就不错了
我连个手持电桥都买不起
搞个AC源估测电解的阻抗就能修开关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
好东西,工厂报费卖出是很低的,再转手就是市场价了。需要就值

主要我打算一步到位,20Hz-1MHz应该这辈子都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我打算一步到位,20Hz-1MHz应该这辈子都够用了

你这是好东西
一般人买个手持就不错了,驱动电压和电流基本不能调也就100K
你这个电压电流应该还能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好东西
一般人买个手持就不错了,驱动电压和电流基本不能调也就100K
你这个电压电流应该还能调吧 ...

对,原来是拿来测变压器的,还有测变压器次级线圈参数的功能

网友D:
3302这个型号1000元就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3302这个型号1000元就能买到

一千只找得到不带元件曲线功能的

网友(2021-03-30):
好东西,啥时让我也遇个

网友:
找我成色好的同价还带个8ma偏置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