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的内阻0.55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2021-02-26):
买了两个超级电容做点焊机,卖家描述里说的内阻是0.2到0.35左右,可是到我手里一个0.55一个0.58,内阻是不是太大了!一般都是多少,需要充满电测量吗?

网友A:
你串联起来测量的。内阻0.2-0.35乘以2也在范围内啊

网友:
正常0.3以下是不是表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串联起来测量的。内阻0.2-0.35乘以2也在范围内啊

是串联的,但是我是单个测的,串联后的内阻是0.9

网友:
是不是有接触电阻啊?

楼主:
是这样测的吧!

网友:
退货没商量

网友:
7楼说的拆掉螺丝再测量才是正解。

网友:
你表笔应该直触铝极不是螺丝

网友:
测的是叠加了螺丝的内阻

网友(2021-05-29):
正常的话内阻是多少合适,最近也在研究这玩意准备装一组上车

网友:
我买过同一个牌子的圆柱形的内阻单个最低的是0.17毫欧,6个组好差不多是1.3毫欧,以经装车上用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