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K53S笔记本不显示啦

楼主(2021-02-26):
同事的笔记本,12年的本子,反应放置时间长了,开不了机了!电池也找不到了!里面有孩子小时候的照片,我帮着把硬盘摘下来,把照片给倒出来了。确认没有摔磕,进水之类的。想着试着看能恢复不!电源接触不好,胶带带点劲可以通。风扇转,U口有电!排除内存故障(替换法)!主板电池换新……,可就是屏幕不亮,试了外接VGA屏幕也不亮。有大侠能指点下迷津

网友:
这电脑值得修复,比我那个老联想配置高多了

楼主:
买个主板150,值得么

网友:
看内存还是ddr3L的,应该值得修吧。

网友(2021-04-11):
bios正常吗?放久了主板有些电容可能会失效,要逐个检查一下,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主板电池取下放电几分钟在开机看看。我以前主板bios设置错误也是风扇转,屏幕黑屏,拨掉电池和电源,主板电池取下,按开机键放电,过几分钟开机试一试

网友(2021-06-26):
会不会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