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加K9PMGY8S7M开卡失败Download MPISP Fail

楼主(2021-02-26):
如图尝试了很多次了,换过一个主控板了,问题一样,不知道怎么办了。有没有高手解答解答

网友A:
右键点开,看一下详细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点开,看一下详细报错

下面空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点开,看一下详细报错

这颗粒用719版本应该能开吧,我每颗都单独贴一个主控板开卡,或者两颗贴一个版,中途还换了一个主控板,没开成功过,不可能两颗颗粒一起坏吧,是不是我的参数有问题?
A30=Samsung,1Tbit(16KP),K9PMGY8S7M_DDR300_256G
Samsung,1Tbit(16KP),K9PMGY8S7M_DDR300_256G=EC,1C,94,53,64,C9,2,08,20,0,5500,5568,2,1,0,376,2,16,1536,3,0,8F,27,10,1,8F,62,0,1,2,1,52,51,0,DA,DF,1,0,0,C0,88,88,88,88,12,26,AA,AA,66,66,66,66,0,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点开,看一下详细报错

TOGGLE也贴上的

网友B:
我遇到过一次这种问题,不确定是否对你有帮助。
建兴的CV8,是58H加tsop颗粒,东芝原装颗粒,直接开就报这个错,但是可以开成58xt。
后来有坛友说要清空一下,拆颗粒清空后,焊接2颗,直接开就pass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右键点开,看一下详细报错

PMGY 719很难开,有人成功过,反正我是没成功过,这个颗粒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用720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PMGY 719很难开,有人成功过,反正我是没成功过,这个颗粒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用720开 ...

720?您有吗?能不能分享下?在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一次这种问题,不确定是否对你有帮助。
建兴的CV8,是58H加tsop颗粒,东芝原装颗粒,直接开就报这 ...

我尝试过开58xt,找了很多工具都没有参数,最后还是放弃了,我看到咸鱼我卖这颗粒58h的u盘,还是在58h上咳吧

网友D:
先用2258XT工具开一下/再用2258H的工具开看看/记得OKG需要这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2258XT工具开一下/再用2258H的工具开看看/记得OKG需要这么操作

关键是我58xt找不到参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点开,看一下详细报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720网上就有,你也可以私信我我给你发一份

网友:
我今天搞了1天也是这样,换0720A工具就ok了

网友:
点debug,里面的清空rom,用58xt,干的过

网友:
三星的需要把土狗贴上

网友:
NCQ 勾去掉,这是toogle的 ,不能用同步模式

楼主:
以解决,换720版本开卡成功

网友(2021-04-16):
引用 楼主:
以解决,换720版本开卡成功

工具可以分享吗1050790640qq

网友:
引用 网友C:
720网上就有,你也可以私信我我给你发一份

720工具可以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