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硬盘电机的四根线和驱动板如何对接?

楼主(2021-02-26):
折腾半天还是手轻轻按住轴就停转。还会自己停转,要扭一下电位器才会继续转,换上了12v,3a的电源也一样,求助如何接

网友:
四线的话公共端不接,三根线接到板子的UVW就行了

网友A:
用万用表找出电机上的公共点,星形接法,公共点对其它三个点电阻值都是最小,找出公共点后,公共点接COM,其它三个点好像可以随便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找出电机上的公共点,星形接法,公共点对其它三个点电阻值都是最小,找出公共点后,公共点接COM, ...

正解
一看就知道是个有动手能力的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找出电机上的公共点,星形接法,公共点对其它三个点电阻值都是最小,找出公共点后,公共点接COM, ...

谢谢前辈们,貌似我接的是对的,但症状依旧

网友B:
可能是无感无刷芯片本身的问题,低转速检测不到足够反电动势会停转保护,启动无刷比较猛,类似的我网购过三片,接上nidec无刷,启动几次后烧无刷驱动芯片,换JY01加LM339等其它方案没事,一般是超柔和软启动,硬启动容易烧芯片和功率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无感无刷芯片本身的问题,低转速检测不到足够反电动势会停转保护,启动无刷比较猛,类似的我网购过三 ...

机械硬盘拆过不少,拿它的盘做镜子。虽然知道这马达不错,但不知道用到哪里去,才充分利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