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超简单DIY之二~制作64*32 LED单色大屏天气预报(开源)

楼主(2021-02-26):
上次发的大屏时钟。

[Arduino] 超简单DIY~制作自动授时64*32 LED单色大屏时钟(开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5844

代码内置了中文字库,但是还没用上,今天折腾了一下,把天气预报的部分也搞好了,让新手也能简单上路,搞个带天气预报的时钟。

本次硬件还是和上次的一样,只做了些软件的修改。
需要自己去"心知天气"申请一个帐号,获得api-key。然后填到代码开头的相应位置。注意后面城市名,我写的是nanjing,各人自己修改好。有重名的话,去心知天气网站找到自己城市的代号填上去,更准确。

我写的屏幕布局只是个例子,自己可以随意修改。就在代码的最后部分。那些都是在屏幕上打印字符串的函数,其中两个数字参数就是屏幕的x,y坐标,根据自己需要修改试验就行了。

在我家的墙上挂的是这个,只是很久以前做的,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都很烂,就不分享了。怕麻烦的同学直接做两个,并排放就可以了。

//D0 = GPIO16;
//D1 = GPIO5;
//D2 = GPIO4;        LED on esp8266
//D3 = GPIO0;can not download when connected to low
//D4 = GPIO2;
//D5 = GPIO14;
//D6 = GPIO12;
//D7 = GPIO13;
//D8 = GPIO15;  can not start when high input
//D9 = GPIO3; UART RX
//D10 = GPIO1; UART TX
//LED_BUILTIN = GPIO16 (auxiliary constant for the board LED, not a board pin);

#include<ESP8266WiFi.h>
#include<WiFiUdp.h>
#include<ESP8266mDNS.h>
#include<ArduinoOTA.h>
#include<ESP8266WiFiMulti.h>
#include<ESP8266WiFiGeneric.h>
#include<time.h>

#include <U8g2lib.h>
u8g2_t u8g2;

//Include the client
//#include <WiFiClientSecure.h>
#include <WiFiClient.h>

//Add a client
WiFiClient client;

#define timezone 8

unsigned long Cycle = 1000;//刷新间隔,微秒
unsigned long DisplayLight = 50;//亮度

//一定要修改这里,使用自己的wifi信息
#include "D:\GitHub\Private\wifi_config.h"
//const char* ssid = "wang";  //Wifi名称
//const char* password = "12345678";  //Wifi密码

//我自己用的key保存在配置文件里了,不公开了。
//要改用下面那一行URL,并把xxxxxxxxxxxxxxxxxxx改成你在“心知天气”申请到的key。
#include "D:\GitHub\Private\weather_config.h"
//String URL = "/v3/weather/daily.json?key=xxxxxxxxxxxxxxxxxxx&location=nanjing&language=zh-Hans&unit=c&start=0&days=3";

char *time_str;
char H1,H2,M1,M2,S1,S2;

unsigned long SecondsSinceStart = 0;
unsigned long TenthSecondsSinceStart = 0;
void TenthSecondsSinceStartTask();
void OnSecond();
void OnHour();
void NonStopTask();

unsigned long TimeOut = 30;
bool ssl_getValue(const char* string, unsigned char* Value,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Start, unsigned char Max);
bool ssl_waitFor(const char* string);
bool ssl_getch(char* RetData);
char Weather[3][7];//"中雨"
char Date[3][6];//"02-28"
char HighTemperature[3][4];//-15
char LowTemperature[3][4];

#define RowA D8                    //行信号,驱动138
#define RowB D7
#define RowC D6
#define RowD D5
#define STB D2         //595 刷新显示  SS
#define CLK D1         //时钟    SCK
#define OE D0                         //  使能
#define R1 D4          //上半屏列信号输出
#define R2 D3          //下半屏列信号输出

void setup()
{
        delay(50);
        Serial.begin(115200);

        pinMode(RowA, OUTPUT);
        pinMode(RowB, OUTPUT);
        pinMode(RowC, OUTPUT);
        pinMode(RowD, OUTPUT); //138片选
        pinMode(OE, OUTPUT); //138 使能
        pinMode(R1, OUTPUT);//595 数据
        pinMode(R2, OUTPUT);//595 数据
        pinMode(CLK, OUTPUT); //595 时钟
        pinMode(STB, OUTPUT); //595 使能

        WiFi.disconnect();
        WiFi.mode(WIFI_STA);//设置模式为STA
        byte mac[6];
        WiFi.softAPmacAddress(mac);
        printf("macAddress 0x%02X:0x%02X:0x%02X:0x%02X:0x%02X:0x%02X\r\n",mac[0],mac[1],mac[2],mac[3],mac[4],mac[5]);

        Serial.print("Is connection routing, please wait");
        WiFi.begin(ssid, password); //Wifi接入到网络
        Serial.println("\nConnecting to WiFi");
        //如果Wifi状态不是WL_CONNECTED,则表示连接失败
        unsigned char WiFiTimeOut = 0;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Serial.print(".");
                delay(1000);    //延时等待接入网络
                WiFiTimeOut++;
                if (WiFiTimeOut>10)
                {
                        break;
                        Serial.println("\nConnecting to WiFi Failed");
                }
        }

        //设置时间格式以及时间服务器的网址
        configTime(timezone * 3600, 0, "pool.ntp.org", "time.nist.gov");
        Serial.println("\nWaiting for time");
        while (!time(nullptr)) {
                Serial.print(".");
                delay(1000);
        }
        Serial.println("");

        //开启OTA功能。除了第一次需要用USB下载,以后就可以使用WiFi下载程序了。
        ArduinoOTA.onStart([]() {
                String type;
                if (ArduinoOTA.getCommand() == U_FLASH) {
                        type = "sketch";
                } else { // U_SPIFFS
                        type = "filesystem";
                }
                // NOTE: if updating SPIFFS this would be the place to unmount SPIFFS using SPIFFS.end()
                Serial.println("Start updating " + type);
        });
        ArduinoOTA.onEnd([]() {
                Serial.println("\nEnd");
        });
        ArduinoOTA.onProgress([](unsigned int progress, unsigned int total) {
                Serial.printf("Progress: %u%%\r", (progress / (total / 100)));
        });
        ArduinoOTA.onError([](ota_error_t error) {
                Serial.printf("Error[%u]: ", error);
                if (error == OTA_AUTH_ERROR) {
                        Serial.println("Auth Failed");
                } else if (error == OTA_BEGIN_ERROR) {
                        Serial.println("Begin Failed");
                } else if (error == OTA_CONNECT_ERROR) {
                        Serial.println("Connect Failed");
                } else if (error == OTA_RECEIVE_ERROR) {
                        Serial.println("Receive Failed");
                } else if (error == OTA_END_ERROR) {
                        Serial.println("End Failed");
                }
        });
        ArduinoOTA.begin();
        Serial.println("Ready");
        Serial.print("IP address: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u8g2_Setup_ssd1306_64x32_noname_f(&u8g2, U8G2_R0, NULL, NULL);  // init u8g2 structure

}

void hc138sacn(byte r)   //输出行线状态ABCD (A低,D高)
{
        digitalWrite(RowA,(r & 0x01));
        digitalWrite(RowB,(r & 0x02));
        digitalWrite(RowC,(r & 0x04));
        digitalWrite(RowD,(r & 0x08));
}

void DisplayOneLine()
{
        //显示缓存扫描
        static unsigned char row=0;
        for (int i=0; i<64; i++)
        {
                digitalWrite(CLK,0);
                digitalWrite(R1, ((u8g2.tile_buf_ptr[i%64+(row/8)*64]>>(row%8))&1));//发送上半屏
                digitalWrite(R2, ((u8g2.tile_buf_ptr[i%64+(row/8)*64+128]>>(row%8))&1));//发送下半屏
                digitalWrite(CLK,1);
        }

        hc138sacn(row);            //选行
        digitalWrite(STB, 1);      //数据确认
        digitalWrite(STB, 0);
        if (DisplayLight>0)
        {
                digitalWrite(OE, 0);  //开启显示
        }
        delayMicroseconds(DisplayLight) ;  //亮度调节
        digitalWrite(OE, 1);  //关闭显示
        row++;
        if (row>15)
        {
                row = 0;
                NonStopTask();
        }
}

unsigned long CurrentDisplayTime;
unsigned long LastDisplayTime;
void DisplayTimerTask()
{
        CurrentDisplayTime = micros();
        if (abs(CurrentDisplayTime - LastDisplayTime) > Cycle)
        {
                LastDisplayTime = CurrentDisplayTime;
                DisplayOneLine();
        }
}

void loop()
{
        DisplayTimerTask();
}

void NonStopTask()
{
        TenthSecondsSinceStartTask();
        ArduinoOTA.handle();
}

void OnTenthSecond()
{
        if (TenthSecondsSinceStart % 10 == 0)
        {
                OnSecond();
                SecondsSinceStart++;

                if (SecondsSinceStart % 3600 == 5)//每小时运行,并且保证启动5秒后也运行一次
                {
                        OnHour();
                }

        }

}

unsigned long LastMillis = 0;
void TenthSecondsSinceStartTask()
{
        unsigned long CurrentMillis = millis();
        if (abs(CurrentMillis - LastMillis) > 100)
        {
                LastMillis = CurrentMillis;
                TenthSecondsSinceStart++;
                OnTenthSecond();
        }
}

char* WeekStr[7] = {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

bool ssl_waitFor(const char* string) {
        char so_far = 0;
        char received;
        int counter = 0;
        do {
                if (!ssl_getch(&received))
                {
                        return false;
                }
                counter++;
                if (received == string[so_far]) {
                        so_far++;
                }
                else {
                        so_far = 0;
                }
        } while (string[so_far] != 0);
        return true;
}

bool ssl_getValue(const char* string, unsigned char* Value,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Start, unsigned char Max)
{
        char received;
        *Len = 0;
        unsigned char CurrentChar = 0;

        if (!ssl_waitFor(string)) return false;

        unsigned long RecvStartTime = SecondsSinceStart;
        while (1)
        {
                if (!ssl_getch(&received))
                {
                        return false;
                }

                if ((received == '"') || ((*Len) >= Max))
                {
                        return true;
                }
                else
                {
                        if (CurrentChar >= Start)
                        {
                                *(Value + (*Len)) = received;
                                (*Len) = (*Len) + 1;
                        }
                        else
                        {
                                CurrentChar++;
                        }
                }

                if (SecondsSinceStart - RecvStartTime > TimeOut)
                {
                        return false;
                }
        }
}

bool ssl_getch(char* RetData)
{
        //static bool WaitFinsih = false;
        //static unsigned char CompareIndex = 0;
        //static bool NewLine = false;

        unsigned long RecvStartTime = SecondsSinceStart;
        while (1)
        {
                if (client.available() > 0)
                {
                        *RetData = client.read();
                        return true;
                }
                else
                {
                        //NonStopTask();
                        DisplayTimerTask();
                }

                if (SecondsSinceStart - RecvStartTime > TimeOut)
                {
                        return false;
                }
        }
}

//收到的天气数据,举例:
//{"results":[{"location":{"id":"WTSQQYHVQ973","name":"南京","country":"CN","path":"南京,南京,江苏,中国","timezone":"Asia/Shanghai",
//"timezone_offset":"+08:00"},"daily":[
//{"date":"2021-02-26","text_day":"小雨","code_day":"13","text_night":"小雨","code_night":"13","high":"7","low":"5","rainfall":"6.1","precip":"","wind_direction":"东北","wind_direction_degree":"45","wind_speed":"23.4","wind_scale":"4","humidity":"91"},
//{"date":"2021-02-27","text_day":"阴","code_day":"9","text_night":"阴","code_night":"9","high":"14","low":"6","rainfall":"0.0","precip":"","wind_direction":"东","wind_direction_degree":"90","wind_speed":"32.8","wind_scale":"5","humidity":"71"},
//{"date":"2021-02-28","text_day":"阴","code_day":"9","text_night":"小雨","code_night":"13","high":"17","low":"11","rainfall":"0.0","precip":"","wind_direction":"东南","wind_direction_degree":"135","wind_speed":"32.8","wind_scale":"5","humidity":"77"}],
//"last_update":"2021-02-26T11:00:00+08:00"}]}
void OnHour()
{

        long now;
        char host[] = "api.seniverse.com";

        printf("Conneting weather server\r\n");
        if (client.connect(host, 80)) {
                Serial.println("connected");

                client.println("GET " + URL + " HTTP/1.1");
                client.print("Host: "); client.println(host);
                client.println("User-Agent: arduino/1.0");
                client.println("");

                TimeOut = 10;
                if(!ssl_waitFor("200 OK")) return;
                TimeOut = 2;

                printf("Got weather info OK\r\n");

                //print everything recived
                //now = millis();
                //while (millis() - now < 1500)
                //{
                //        while (client.available())
                //        {
                //                char c = client.read();
                //                printf("%c", c);
                //        }
                //}

                unsigned char valueLen;

                for (int i = 0; i < 3; i++)//循环取3天的天气信息
                {
                        //先找到 date":", 往后跳5个字符,然后最多取5个字符,得到日期。
                        ssl_getValue("date":"", (unsigned char*)Date[i], &valueLen, 5, 5);
                        Date[i][valueLen] = 0;
                        printf("date:%s\r\n", Date[i]);

                        //先找到 t_day":", 往后跳0个字符,然后最多取6个字符,得到白天天气。
                        ssl_getValue("t_day":"", (unsigned char*)Weather[i], &valueLen, 0, 6);
                        Weather[i][valueLen] = 0;
                        printf("Weather:%s\r\n", Weather[i]);

                        //先找到 high":", 往后跳0个字符,然后最多取3个字符,得到温度。
                        ssl_getValue("high":"", (unsigned char*)HighTemperature[i], &valueLen, 0, 3);
                        HighTemperature[i][valueLen] = 0;
                        printf("High:%s\r\n", HighTemperature[i]);

                        //先找到 low":", 往后跳0个字符,然后最多取3个字符,得到温度。
                        ssl_getValue("low":"", (unsigned char*)LowTemperature[i], &valueLen, 0, 3);
                        LowTemperature[i][valueLen] = 0;
                        printf("Low:%s\r\n", LowTemperature[i]);
                }

        }
        else
        {
                Serial.println("connecte failed");
        }
}

void OnSecond()
{
        static char sprint_buf[20];

        time_t now = time(nullptr); //获取当前时间

        //转换成年月日的数字,可以更加自由的显示。
        struct   tm* timenow;
        timenow = localtime(&now);
        unsigned char tempHour = timenow->tm_hour;
        unsigned char tempMinute = timenow->tm_min;
        unsigned char tempSecond = timenow->tm_sec;
        unsigned char tempDay = timenow->tm_mday;
        unsigned char tempMonth = timenow->tm_mon + 1;
        unsigned int tempYear = timenow->tm_year + 1900;
        unsigned char tempWeek = timenow->tm_wday;

        u8g2_ClearBuffer(&u8g2);//清空显存
        //u8g2_SetFont(&u8g2, u8g2_font_crox3t_tn);
        ////第一行大字,显示时间
        //sprintf(sprint_buf, "%02d:%02d:%02d"
        //        , tempHour
        //        , tempMinute
        //        , tempSecond
        //);
        //u8g2_DrawStr(&u8g2, 3, 12, sprint_buf);

        ////第二行小字,显示日期
        //u8g2_SetFont(&u8g2, u8g2_font_IPAandRUSLCD_tf);//字体5*7
        //sprintf(sprint_buf, "%04d-%02d-%02d"
        //        , tempYear
        //        , tempMonth
        //        , tempDay
        //);
        //u8g2_DrawStr(&u8g2, 0, 22, sprint_buf);

        ////第三行小字,显示星期
        //sprintf(sprint_buf, "%s"
        //        , WeekStr[tempWeek]
        //);
        //u8g2_DrawStr(&u8g2, 0, 31, sprint_buf);

        u8g2_SetFont(&u8g2, u8g2_font_IPAandRUSLCD_tf);//字体5*7

        u8g2_DrawStr(&u8g2, 0, 8, Date[0]);
        u8g2_DrawStr(&u8g2, 0, 16, LowTemperature[0]);
        u8g2_DrawStr(&u8g2, 18, 16, HighTemperature[0]);

        u8g2_DrawStr(&u8g2, 32, 8, Date[1]);
        u8g2_DrawStr(&u8g2, 32, 16, LowTemperature[1]);
        u8g2_DrawStr(&u8g2, 18+32, 16, HighTemperature[1]);

        //显示中文
        u8g2_SetFont(&u8g2, u8g2_font_wqy16_t_gb2312);
        u8g2_DrawUTF8(&u8g2, 0, 30, Weather[0]);
        u8g2_DrawUTF8(&u8g2, 32, 30, Weather[1]);
}

网友A:
这个内置中文字库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内置中文字库是怎么做的

Arduino的库管理器里可以下载一个u8g2的显示屏驱动,自带16*·16的中文字库。而且还有超多的英文字库,各种图标。可以到它的github页面去看样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Arduino的库管理器里可以下载一个u8g2的显示屏驱动,自带16*·16的中文字库。而且还有超多的英文字库,各 ...

感谢回复,我去看看

网友:
这个更高端了,收藏

网友:
看着大气、智能

网友(2021-04-01):
谢谢分享 这个能显示天气和时间比较实用了

网友B:
#include "D:\GitHub\Private\wifi_config.h"

#include "D:\GitHub\Private\weather_config.h"

你好,这两个地方编译不过,要更改还是删除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 "D:\GitHub\Private\wifi_config.h"

#include "D:\GitHub\Private\weather_config.h"

看看这部分代码的上下文好不好。我把我自己的密码写在了那些h文件里。你只要删除掉这些包含,把附近的设置信息修改好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看这部分代码的上下文好不好。我把我自己的密码写在了那些h文件里。你只要删除掉这些包含,把附近的设置 ...

wifi_config.h
weather_config.h

我改了自己的Wifi用户名密码和天气key了,是想问一下这两个.h文件是自己生成的还是下载的呀,我总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_config.h
weather_config.h

那两个文件里面保存了我家的密码做测试用的。你不需要这两个文件。直接删除包含文件的这一行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两个文件里面保存了我家的密码做测试用的。你不需要这两个文件。直接删除包含文件的这一行就行了。 ...

//一定要修改这里,使用自己的wifi信息
//const char* ssid = "用户名";  //Wifi名称
//const char* password = "密码";  //Wifi密码

//要改用下面那一行URL,并把xxxxxxxxxxxxxxxxxxx改成你在“心知天气”申请到的key。
//String URL = "/v3/weather/daily.json?key=秘钥选择公钥&location=puning&language=zh-Hans&unit=c&start=0&days=3";

你好,是不是这样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修改这里,使用自己的wifi信息
//const char* ssid = "用户名";  //Wifi名称
//const char* passw ...

晕。
//意思就是这个符号后面的代码是无效。 在//后面的代码是不会运行的。
要改成这样:

//一定要修改这里,使用自己的wifi信息
const char* ssid = "用户名";  //Wifi名称
const char* password = "密码";  //Wifi密码

//要改用下面那一行URL,并把xxxxxxxxxxxxxxxxxxx改成你在“心知天气”申请到的key。
String URL = "/v3/weather/daily.json?key=秘钥选择公钥&location=puning&language=zh-Hans&unit=c&start=0&days=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晕。
//意思就是这个符号后面的代码是无效。 在//后面的代码是不会运行的。
要改成这样:

嗯嗯,改好了,也过啦,不过下边的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改好了,也过啦,不过下边的又问题

论坛发的代码,有些转意符号被删了。从下面的地址看源文件吧。

https://gitee.com/fryefryefrye/O ... unit_u8g2_weather.h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发的代码,有些转意符号被删了。从下面的地址看源文件吧。

https://gitee.com/fryefryefrye/Open-So ...

看您的帖子学习您的代码时,看了您在 github 和 gitee 的代码库,看后有个建议和您共同探讨一下。我建议您把不同的项目代码分别创建git仓库,来存储在本地以及远程服务器上,而不是像当前这样全部存储在一个同一个仓库中。

这样建议有两个原因:
1、因为现在你所有的项目代码全在一个库中,别人如果想要克隆你的某个项目代码,就需要把你全部的代码都克隆下来,而这并不是必要的。
2、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其中你任何一个项目的代码产生了更新时,都需要做一次commit,这样非常不利于你管理每个单独项目。比如你某个项目需要回滚操作,那么你发现这将会严重影响其他并不需要回滚操作的项目代码。

只是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一点个人想法,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