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宝三轮电动车充电器电源芯片FZ2002A

楼主(2021-02-26):
海宝三轮电动车充电器MOS管用SVF8N65T,电源芯片上印的是FZ2002A,找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有哪个大神知道是什么芯片,用什么型号代替

网友A:
图不好看,你按照实际电路看看是不是打标的384x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不好看,你按照实际电路看看是不是打标的384x芯片

不是384X,这个3脚是输出,4脚接地,5脚接启动电压(300V分压),6脚经电阻接副绕组,1脚和8脚分别经2个电阻接光耦的3脚4脚

网友:
还是先检查外围电路吧。一般,外围正常,芯片损坏的几率很小。

网友:
修8个充电器,有4个坏驱动块的,两个贴片的,两个直插的!

网友:
有一个也坏了,芯片也坏,看起来线路一样

网友B(2021-04-10):
这类芯片看似高功率因素的,难道为了可靠性,成本稍低,但是输出纹波可能比较高了

网友C(2021-05-26):
芯片找到了吗,我的充电器坏了和楼上一样FZ2002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找到了吗,我的充电器坏了和楼上一样FZ2002a

他这种有牌子的就送去买的地方或者代理商修(更换)吧。
甚至有的发快递去都可以。。。

可能是新工艺还没稳定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芯片看似高功率因素的,难道为了可靠性,成本稍低,但是输出纹波可能比较高了 ...

理论上电源65W以上都要功率因数大于0.8的。。。这个可能是未来的方向。。。
感觉这个方案前面的部分类似于电磁炉
高频纹波和这个没大关系。应该输出的电流是工频脉动的。也就是这是个充电器而不是直流电源。。。

这么竟然还带温度检测的。。。

网友(2021-07-01):
我也遇到同样的新品了

网友(2021-08-27):
这是商家的手段,就这一个芯片没有型号,其余的都有型号。

网友:
FZ2002A和3842是一样功能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