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点焊机MOS板怎么改供电电压

楼主(2021-02-26):
买了2个超级电容,和  一块6MOS板的  单脉冲单键控制板,到手连上线,板上灯闪烁,不工作。
后来仔细一看这是  6v~24v供电板子,买错了!
超级电容2串  我用电脑电源充电到5v  根本不能工作。

我打算制作一个无线充气泵用,焊3串18650电池组,。

这个6-24v供电的板子  和3.7-6v供电的还是有区别的

我想改成2串电容  供电的  ,两个板子比较   宽电压多了78L05  一个电容,是不是去掉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A:
稳压芯片换下就成,就不知道这几个mos管开通电压是多少

楼主:
这两个比较  供电部盆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B:
78L05 一脚挑起,独立供8-12v就可以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芯片换下就成,就不知道这几个mos管开通电压是多少

4N04R8 的 MOS管    单颗过流 300A  耐压 40V 的    手册全英文的!  栅极电压 最小2V 最大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L05 一脚挑起,独立供8-12v就可以工作了

我是2个  2.8 3000F 法拉电容串联的!

最高电压才也  5.5 V吧

我要 法拉电容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2个  2.8 3000F 法拉电容串联的!

最高电压才也  5.5 V吧

另外找个8-12V电源供电给脉冲部分,这样更稳定,电脑电源充电到5v 这里不变,电脑电源有12V的也可以用

网友:
5V法拉电容充电,12V脉冲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找个8-12V电源供电给脉冲部分,这样更稳定,电脑电源充电到5v 这里不变,电脑电源有12V的也可以用 ...

嗯  明白了  改不了的话!!  另外 再一路 给单片机控制这块供电!

网友:
接什么超级电容,接个汽车启动宝就是了,上次不是68块钱包邮的启动宝,效果极好

网友:
再买一块DC-DC升压板,接电容5V升压到12V供给控制板用,

网友:
不如自己做个了。。。几个大功率mos并了而已。。。加个stc的小8脚。。程序也不难。

网友:
加块升压板

网友:
我是准备升压板直接上

网友:
控制板单独供电,或者用升压板,还是找个12V小电源板最简单

网友:
这一种好像只能电池供电,法拉电容有专用的。我也打算买个电池版的,65c 5ah单节锂电到手不到一百

网友:
这个板电池版本的只能点1.5的镀镍,如果是2个串联超级电容可以点到0.2的纯镍,刚做好一台

网友(2021-04-18):
为什么你可以用电脑电源充电?我的直接短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