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几款网线钳压水晶头对比 微距拍摄(宝工/三堡/首工)

楼主(2021-02-26):
距第一次做网线头已经有20年了,各种外形的网线钳用过十几把,从十几元的到一两百元,现在手上只有这4把了,有3把都是一个外型,因为比较习惯这种,其它的送人或者是弄丢了。

以前注重手感,便宜的钳子手感发涩不顺畅,贵的钳子流畅点。感觉不同价位钳子做出的水晶头使用上区别也不是很显示。成功率也没什么区别,应该受技术影响更多些。
后来看质量,贵的质量、钳口加工、细节上要好上不少,尤其是钳口上,做出的水晶头金属表面的压痕上能看出来明显的区别,可能会影响接触面积、信号传输之类。

左1:三堡HT-5684R三用100多元,左2:宝工CP-376TR三用100多元,左3:PROUNION(说是宝工国产附属品牌)UCP-376TX三用60元左右,左4:首工SK-868G两用20多元。

前两个三堡和宝工各种细节上完全一样,就像一条生产线上出来的,很可能是一家工厂代工的,外型一样的PROUNION就差上一些。

先看宝工,拆下8P钳口,6P4P就不看了,和8P一样。

宝工的钳口每个牙都是一个凹面,两端略平,中间位置明显

侧面细看是一个小凹面,

中部两侧有明显的凸起,中间下凹,顶面平整光滑,

这是放大镜拍摄,看不太清晰

这是显微镜拍摄,能看到右侧有明显的一条压痕,中间未压到,左侧压痕不明显,可能是水晶头的问题,4个钳子受力点都在右侧。

三堡和宝工完全一样,拆下钳口

三堡侧面看凹面比宝工明显

顶面是非常光滑,呈凹面

和宝工类似,左右2条压痕,中间没有压到,保持原样

PROUNION说是国产的宝工,做工比上两把差上不少,8P卡线皮的位置总是把那个塑料线卡压断,打磨了一下才解决。

顶面基本是平的,比较粗糙,全是竖的条纹,

两侧看着好像有一点点凸起,但基本感觉不到

正面看像是两侧各突出一条线

右上半部分有非常重的伤痕,像是有位移造成的

首工最便宜,压的时候有点发涩,没有棘轮,感觉有无棘轮其实区别不大。

钳口是平的,表面很粗糙,凹凸不平的坑坑包包,类似砂纸的感觉

微距看很明显

右一半被压成麻面了

不同品牌、价位的钳子,钳口加工工艺上还是区别很大,仿制的仿的了外形但仿不到精髓。

网友:
只要台湾产的,前面2款就是一个公司生产的

网友:
没注意这么多细节,我是买的淘宝最便宜的

网友A:
这种测压的感觉都不好用,还是那种直压的好用。
src=http_//img003.file.rongbiz.cn/uploadfile/201405/28/10/30-11-30714.jpg&refer=.jpg

网友B:
就一把最便宜的腾飞,十几块吧,压接成功率倒是没什么问题,但会把水晶头的卡子压瘪失去弹性,挺烦的,好一点的钳子对塑料卡子的保护有无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一把最便宜的腾飞,十几块吧,压接成功率倒是没什么问题,但会把水晶头的卡子压瘪失去弹性,挺烦的,好一 ...

肯定和你说有保护价格200以上的一般台湾进口的宝工,三堡,主要压接顶到位,金手指不会有压痕,能过福禄克检测
便宜的钳子只要能接通其他他不保证,山泽有款顶压的不错还有他们说的波斯的

网友C:
买过福禄克的,但不知道哪个偷去了
后来买了个三堡直压
年前买了个宝工8p和6p的,有时候要压电话头。
还是三堡直压的最结实。

网友:
我在电脑公司上班维护100多家网吧。也安装厂家,公司网络。经常一压就是几百颗水晶头。钳子也用过几十的几百的。贵的要耐用一下。压接轻松一些。成功率还是和水晶头有很大关系。有一次批量水晶头7号线不通。分不同的人不同的钳子压接都出这样的问题。换水晶头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把最便宜的腾飞,十几块吧,压接成功率倒是没什么问题,但会把水晶头的卡子压瘪失去弹性,挺烦的,好一 ...

宝工和三堡的钳子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以前便宜钳子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过福禄克的,但不知道哪个偷去了
后来买了个三堡直压
年前买了个宝工8p和6p的,有时候要压电话头。

福禄克11212530也是这个外型,3倍的价格,还是老款(刀片位置没有保护),没机会试用,不知道贵在哪里。

网友:
问题来了,7类杂牌钳子压5类的头子装6类的线,第三个脚压不到位,但是6类头子6类线就能成功接通,很奇怪啊

网友D:
水晶头的尾巴没有测试,这个也很重要,有些钳子,小尾巴会挖趴下,不太好卡住,很容易折断,三堡还有两百多一把的单用网线钳希望有机会你也测试一下!

网友:
网线钳子的优劣要连续压上1000个头之后就能看出来差别了,十几块的几百个头之后,几乎就很难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一把最便宜的腾飞,十几块吧,压接成功率倒是没什么问题,但会把水晶头的卡子压瘪失去弹性,挺烦的,好一 ...

便宜的你折个几下就掉了,三堡的三百左右的怎么折都不会掉!

网友:
我一把电脑城十几元的钳子,用十几年了,一切好好的,包括刀口都能切纸和铁丝。到现在成功率基本百分百。

网友:
压线钳还是顶压的好用,侧压的遇到质量差的水晶头 会把水晶头那个刀片压歪斜了 导致不良接触

网友:
用的宝工7类垂直式,还可以,比这种老式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水晶头的尾巴没有测试,这个也很重要,有些钳子,小尾巴会挖趴下,不太好卡住,很容易折断,三堡还有两百多 ...

给你拍个照片看看三堡高端钳子卡扣和卡到网络模块上一样,压到底塑料卡子一点不变形低端好多直接压扁
我这款是台湾有元的都是三堡生产包括凯尼派克拓伏锐都是一个工厂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测压的感觉都不好用,还是那种直压的好用。

一直用这种,真的不错,其它的也用过,没这个好用,但是钳头是塑料的,有的做的还是差点,压头一般都是线切割的精度也不错,我以前装宽带的,钳子弹簧都用断过几根,你说我用得多不多。在装宽带中发现有的头子压不好和头子网线手法本身有很大关系,有的头子网线工差大,网线插进去直接跑偏了,压的时候线要稳住否则也压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测压的感觉都不好用,还是那种直压的好用。

我也是 习惯这种便宜的 ,我自己好几把,那种拿着不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