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简单拆解中兴电信盒子并安装软件

楼主(2021-02-26):
春节得到一个退网的电信盒子,中兴ZXV10 B860AV1.1-T2,打算学习一下破解刷机成普通盒子,长长知识,想的挺简单,没想到是一波三折就是这货

背面标签型号

首先信心满满的从网上搜教程,按步骤操作,第一步打开ADB就碰到麻烦了,没有网上说的随机数,是一个二维码,TTL跑码无法输入命令,百度了一下,无解,某宝倒是有付费解码刷机服务,15-20左右,本着  学习(抠门)的态度,决定另找途径,功夫不负  有心(穷)人,找到了一个免费的降级固件https://www.szjytx.com/?id=13011(先感谢一下作者)接下来就是循着高手的脚步一步一步学习

拆开盒子,找到短路点C128,原作者说他折腾了46次,把我吓到了,直接焊接了一个轻触按键代替镊子短接

板子背面,为了省事,避免把粘在外壳上的wifi天线弄掉,就把天线粘到了板子上

网站截图的短路点细节

按照教程安装中兴刷机软件,载入固件,连接双公头USB线,自动下载,试了几次偷懒忽略错误,居然载入成功了,不知道后续读U盘不稳定,桌面功能不全跟这一步有没有关系

刷好的系统信息,密码6321,打开了ADB

进行下一步,刷第三方系统,不知道是免费的固件包不好用,还是我这个新手操作问题,找了好几个固件都不能成功

又陷入不想付费又想解决的问题了,既然打开了ADB,TTL是也可以了,又开始在网上找不刷机安装软件的教程https://www.znds.com/jc/article/17006-1.html(依然感谢作者)
连接好TTL,不跑码就交叉一下RX、TX

安装了一个桌面,几个直播软件,满怀激动地接上显示器,居然成功了,虽然只是成功一部分,现象就是部分系统设置不能使用,点击就会重启;桌面能启动,不能自动连接wifi,得点击一下设置;桌面市场的软件无法安装;U盘读取安装不稳定,只能TTL安装软件,安装好以后还是可以正常看电视的,先这样凑合着吧..........

桌面
直播台

楼主:
最后乱入了两张图片,那就顺便嘚瑟一下半价兑换的论坛神器吧

网友A:
恭喜中兴6801.1-1.2刷机成功,这个盒子很难刷的,还有中星芯片之分

网友B:
装软件不用那么麻烦,破解adb后 连上网线
直接电脑端用 tv盒子助手 就能安装和卸载软件了。

还有最新版的的adb 不在是几位数了
直接二维码了,最新的固件adb无解了。
只能降级才能adb。

这盒子cpu是中兴自己家的,所以固件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中兴6801.1-1.2刷机成功,这个盒子很难刷的,还有中星芯片之分

谢谢,没想到学习刷机碰到的第一个就是中芯微芯片的,还没彻底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软件不用那么麻烦,破解adb后 连上网线
直接电脑端用 tv盒子助手 就能安装和卸载软件了。

之前也下载了盒子助手,还没试,等找个教程试一下

网友C:
建议微动开关没用的管脚剪掉,焊接的管脚做个绝缘,有条件上热缩管,没条件用电工胶带包住,万一脱落防止短路烧东西,研究的精神值得赞扬,成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微动开关没用的管脚剪掉,焊接的管脚做个绝缘,有条件上热缩管,没条件用电工胶带包住,万一脱落防止短 ...

多谢提醒,操作时轻触开关是用热缩套管整个包住的,拍照时拿掉了

网友:
我有3个。有收的吗,差不多就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