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兰科芯MLC U盘拆解图,多图详解

楼主(2021-02-26):
如图所示,废话少说,MLC版应该是全网首拆,TLC版之前有人拆过,我还是好奇忍不住把它拆了,找到技巧是无损拆解

楼主:
先来一张全家福

楼主:
1.主控图,主控是这个

楼主:
2.颗粒图,闪迪64G MLC,上面有个水印印着64G,是不是拆机颗粒不好说,上面印刷清晰,我也没去查颗粒具体信息

奇怪的是这个颗粒有锡球都差不多露出来了

主板做工很一般,很薄,边缘很毛糙

楼主:
这颗粒真的是BGA152球的吗?看边缘好像锡球都有露出的样子

网友:
这价格mlc要啥自行车,所谓的锡球是152焊盘没用上的,正常

楼主:
本帖更新完毕,坐等大佬发表高论!欢迎大家踊跃探讨!

楼主:
上一张在USB2.0完全读写测试图,现在128GB版89元,可否值得再买一个?

楼主:
是不是拆机片,请大佬发表高论!值不值得再买一个?

楼主:
没有技术的人不建议拆解,这种推U盘推拉是带弹性的,复原时要把A扣在B上,它才有弹性手感。不过每推拉一次,金属弹簧会在塑料柱上旋转半圈,金属环是活动的,伸缩次数多那个塑料柱必然磨损,到时会失去弹性!

网友:
闪迪的 坑货闪存

楼主:
说到外壳设计,雷克萨S37更加一言难尽,这种壳子坏了,连替换的都没有,除非拆下颗粒搬板,88元买的MLC 128G

网友:
自己做的903   60g,速度还可以,成本大概50吧。

网友:
64G,那得是N手的芯片了

网友:
这速度 还不如上次的反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到外壳设计,雷克萨S37更加一言难尽,这种壳子坏了,连替换的都没有,除非拆下颗粒搬板,88元买的MLC 128 ...

雷克沙不只是s37。s25,s23,v30等都是同样的主板设计,想换个壳找不到替代方案

网友:
是不是像台湾电梯厂一样套路,先放一批车机正片,再来嗨片

网友:
板子是152的,颗粒应该是132的,两边各窄一条边,颗粒的边缘会正好对齐在锡珠上

网友(2021-06-30):
引用 楼主:
说到外壳设计,雷克萨S37更加一言难尽,这种壳子坏了,连替换的都没有,除非拆下颗粒搬板,88元买的MLC 128 ...

出给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到外壳设计,雷克萨S37更加一言难尽,这种壳子坏了,连替换的都没有,除非拆下颗粒搬板,88元买的MLC 128 ...

雷克沙还换雷克沙的壳。要不接Usb头,装其他外壳也行,就是得靠胶水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