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霸王机芯

楼主(2021-02-26):
康巴丝的机芯坏了网上又买了个,估计是假货,电池几个月就没了,看了下那块能用1-2年的机芯是霸王302s,照着买了块,跟那个不太一样,拆了看看,内部这个样子也不像假货,电流90-100微安,就是不知道准不准了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线圈比上一个机芯饱满,准确度的问题,可以试试从其它齿轮磨损机芯换晶振。

网友:
电池几个月就没了,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多半是机芯是次品。

网友A:
为什么不买电波钟机芯,康巴斯

网友B:
电波机芯还是有些贵了,家里接受信号也有难度。

网友C:
霸王的机芯好点,不过挺贵吧。
我网上买的佳丽的机芯不错4.5元一个,准还不费电,买2年也没装上,今年换上三个,静音,用电效果没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买电波钟机芯,康巴斯

贵是一方面,客厅的康巴丝日历挂表霸王机芯也很省电,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霸王的机芯好点,不过挺贵吧。
我网上买的佳丽的机芯不错4.5元一个,准还不费电,买2年也没装上,今年换上 ...

我买这个带针的带邮费13块多,所以不确定是不是假货,拆开看看真假。

网友D:
前年买挂钟还专门加钱换成了日本铃木的机芯 结果一个月慢5分钟 商家说是在正常的误差范围内 但之前买的北极星好几个月都不见误差有一两分钟

网友:
2018年8月份,在一家做活动的钟表店购入一个霸王的石英种,带数字显示日期的。用随表带的电池竟然用到现在,而且走时还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年买挂钟还专门加钱换成了日本铃木的机芯 结果一个月慢5分钟 商家说是在正常的误差范围内 但之前买的北极 ...

铃木机芯不如霸王机芯,据说霸王机芯跟日本丽声性能相当。

网友E:
扫秒的费电些吧,用了几年的威灵,也不行了,后来发现下了秒针就好了,不知道还能坚持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扫秒的费电些吧,用了几年的威灵,也不行了,后来发现下了秒针就好了,不知道还能坚持几年 ...

那个几个月没电的山货康巴丝测量电流,200微安挡超量程,0.5-0.6毫安,一块表顶5块表用电,1.3v就慢了不走了。

网友:
太阳的还要好一点,误差很小也是,家里原霸王的芯,我都换太阳了,除了一个丽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前年买挂钟还专门加钱换成了日本铃木的机芯 结果一个月慢5分钟 商家说是在正常的误差范围内 但之前买的北极 ...

北极星机芯怎么样?

网友:
线圈丰满的通常都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波机芯还是有些贵了,家里接受信号也有难度。

信号接收没问题的,不需要担心,就是贵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北极星机芯怎么样?

我用的那款北极星还是很好的 还有早在三十多年前家里买的北极星带摆轮的那种挂钟 到现在还在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