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这个TP4056充电模块谁熟悉?

楼主(2021-02-26):
拆了个电子打火机,充电模块换了tp4056。按图那输出用电用哪两头呢?接电池正负?那插上充电器不是电池加充电器的电压都输出了,要7v到8v之间了。有点纳闷呢?

楼主:
万用表测了一下。充电时候还是4.2v。这是为啥呢?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想表达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想表达什么

是不是这就是充电模块的特性?输入进去5v输出端4.2连电池。这时候正负极还是4.2?不会加上电池的电压?

网友:
3,4输出,相当于电池和4056并联,不会升高的。。。
你想一下干电池的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就是充电模块的特性?输入进去5v输出端4.2连电池。这时候正负极还是4.2?不会加上电池的电压? ...

电池和充电板是并联关系电压不会相加,4.2V是大多数锂电充电限制电压

网友:
楼主可以搜索一下TP4056 电路图
是共地的,故而不存在你担心的问题。

网友:
充电电压就是输出端的电压,不叠加电池电压,电池电压低于充电电压电才会被充入电池。

网友:
你地,什么滴干活

网友:
1,IN+   2,IN-  5V充电器电压输入。3,BAT+   4,BAT- 就是接电池输出了。4.2V 输出充电,充满4.2V电池电压,转灯停止充电,大概是这样吧。

网友:
TP4056支持0.3-8V输入,在芯片端完成稳压恒流,输出永远是4.2V及以下,你MICRO-USB口两端是输入正负和MICRO-USB的正负引脚连一起的,板子上都标明了BAT(battery)正负我是不知道有什么好疑惑的

网友:
你的表不好,跟模块没关系。明白吗?

网友:
楼主基础知识太差劲了。

网友:
1.2脚不用接。电池接3.4脚。

网友:
按标记,1,2输入,3,4接电池,那输出没了?

网友:
充电模块,不是输出模块!

网友:
1、2的IN和USB都是输入,二选一即可;

3、4的充电输出按照标识接电池正负即可(按标识接,不要自作聪明);

同样的,对外供电也是接3、4;

请注意,这个对外供电可能没有过放保护;有些充电模块可能自带保护,贵几毛钱。

楼上的某些人说话真是不客气,坛里有高高手,也有小白,共同学习进步才是真理。说话这么冲就请不要回复了

网友:
插Micro USB口,1、2不用接,3、4接电池,输出也接3、4,如果4056没问题,在充电过程中输出也会保持在4.2V以内的。

网友:
怪就怪做充电板的厂家好心办坏事了

网友:
首先楼主要确认电池的电压是否2.8-4.2V之间,想要保护电池的是另一种,1.2不用理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