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5V2A电源XHD-001

楼主(2021-02-26):
(图片)

网友:
用料挺省的,300V、5V滤波都只用了一个电容!

网友:
这电路看着够精简的。

网友:
确实太精简了

网友:
这个电源用料太简单,不是好电源,整流输出二极管达不到2A。

网友:
感觉非常山寨。。测一下达不达得到2A,压降多少

网友A:
啥都没有,做工粗糙得很,比阻容的好一点而已。

网友:
星际山塞品,用它给手机、平板充电要小心。

网友:
这个似乎很四不像啊。估计是山寨产品配的电源。

网友:
这都算是好的了,有专用电源芯片,有光耦反馈,有TL431稳压。。比那些单个或者两个三极管,不稳压的辣鸡好太多

网友:
外形有贴条码吗?没有的话就是山寨的居多。

网友:
这就是最简单的、带开关电源专用芯片的小开关电源,能省的都省掉了。

网友:
输出管一个,说能2A有点惨。

网友:
线条粗壮,一块钲铭科12~18W电源芯片省料无数。稳压用了431+光耦,输出电压应该比较准,比早期的分立元件好多了。但输出非常简单,电源波纹不会少。适合给一些小马达供电或是作为一些充电器的充电电源。输出整流二极管没有加散热片,满载时间不能太长。反正空间大,建议夹一个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都没有,做工粗糙得很,比阻容的好一点而已。

不是优质电源,但也不是粗糙得很。毕竟用了输出最高达18W的电源管理芯片(但输入参数是100~240V,实际最大功率达12W),还有431集成稳压芯片,比那些分立元件的要好多了。

网友:
能省都省了,觉得质量一般般了:Str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