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路由器桥接失败求解!帮忙啊老铁们!

楼主(2021-02-26):
路由器桥接,主路由360c403,副路由tl  wdr3320。wds成功,就是上不联网,鼓捣两天了还是不行。tp的路由是好的,DHCP开关都不行,大神指导一下吧!

网友:
副路由WDS设置好后,关闭DHCP,然后重启一次,电脑设置自动获取IP。
具体可以看我QQ空间日志里WDS蹭网教程   11651189

网友A:
TP关闭DHCP后下面的设备能获取I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关闭DHCP后下面的设备能获取IP吗?

对啊,所以网上说的都不对。打开可以链接wifi,上不了网。关闭就剩转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P关闭DHCP后下面的设备能获取IP吗?

副路由关闭DHCP,在它WDS成功后,它下面的电脑或者手机是由主路由分配IP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所以网上说的都不对。打开可以链接wifi,上不了网。关闭就剩转圈了! ...

你这是WDS没成功,可能是不兼容吧
WDS成功的话关闭了TP的DHCP后,连接TP的WIFI也能获取到IP,并不会出现你说的转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副路由关闭DHCP,在它WDS成功后,它下面的电脑或者手机是由主路由分配IP的。 ...

你说的我知道,问题是怎么判断WDS成功与否?楼主说成功就是成功了吗?

网友:
第一个主路由IP地址是192.168.0.1的话,桥接的路由器IP设置成192.168.0.2,DHCP自动分配,地址池地址可以填写为192.168.0.100-199,网关填写为192.168.0.1,指向第一个主路由器地址,DNS填写你当地的就可以了,WDS连接成功,就可以了哒

网友C:
你发的最后一个图上网关应该写第一个路由器的IP地址,加上你当地的DNS就可以了,我这边是成都电信,DNS就是61.139.2.69,不清楚可以百度一下你当地的DNS地址,几分钟后就可以连接上了,

网友:
可以试试wisp模式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我知道,问题是怎么判断WDS成功与否?楼主说成功就是成功了吗?

仔细看图片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发的最后一个图上网关应该写第一个路由器的IP地址,加上你当地的DNS就可以了,我这边是成都电信,DNS就是 ...

这个还真不知道,马上起床去试试

网友:
这种老tp的wds太难用了,有时候设置好了重启一下莫名其妙就不行了。 买智能固件的tp,那个桥接好用一点。

网友:
我勒个去,我的桥接也出问题了,百思不得其解,桥接的路由重置后重设置,立马不掉包了,现在正常

网友B:
你的TP路由器比较老了,WDS功能不够完善和智能。
下面我展示一下我的TP WR842N V4.5 的WDS设置过程,简单和智能化多了。
到第6步已经设置完成,7、8两图是看看副路由和主路由在成功WDS后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TP路由器比较老了,WDS功能不够完善和智能。
下面我展示一下我的TP WR842N V4.5 的WDS设置过程,简单和 ...

总得来说方法和步骤是一样的,只是每一步都是手动挡

网友:
撸主是来治颈椎的...

网友:
TP家的wds一般只适用于TP家族的设备

网友:
如果我使用电信给的光猫,然后房间里放TPLINK的路由,是不是也能设置成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