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米平板3不开机不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1-02-27):
桂林网友寄修一台小米平板3,故障为不开机,充不进电,插充电线背面中上部很快就烫手了

拆机,用万能表测试充电IC外围的滤波电容短路,实际为TI的充电IC短路

拆下BQ24296M充电IC,测试不再短路,更换全新IC,恢复正常阻值约280

经过几小时充电后,测试电池电压充到约4.35V了

装机,完美修复不充电不开机,此故障属于小米平板3的通病!

网友A:
问题来了,这块IC是怎么坏的,根据通病这一说法,发生率似乎不低。
是因为设计缺陷没在端口加TVS导致充电器拔插引入静电或者漏电流坏的,还是长期过热?

网友B:
楼主你好,我的小米平板3充电线一面可以冲,另一面不能冲,是这原因吗?

网友C:
小米平板2不开机好像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充电IC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平板2不开机好像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充电IC故障

平板2的通病是电量检测ic 而且换了有可能也不好使 尤其是win系列的 所以一般平板2出现不充电问题 一般都不建议维修了

网友D:
楼主这个电子放大镜多少钱买的,效果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的小米平板3充电线一面可以冲,另一面不能冲,是这原因吗?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可能是尾插质量问题,换一个尾插可能会解决。小米的产品,我觉得低级瑕疵很多

网友:
小米的产品都是垃圾货。

网友:
谢谢分享
楼主技术不错,表子的二极档0000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来了,这块IC是怎么坏的,根据通病这一说法,发生率似乎不低。
是因为设计缺陷没在端口加TVS导致充电器 ...

设计缺陷产生通病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的小米平板3充电线一面可以冲,另一面不能冲,是这原因吗?

要么尾插type c接口的问题,要么你的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电子放大镜多少钱买的,效果不错

700多,某宝上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可能是尾插质量问题,换一个尾插可能会解决。小米的产品,我觉得低级瑕疵很多 ...

我个人是不会再去买小米的手机与平板了,除了路由器还买过,其它产品不会买了,之前买过红米手机给老人用,用不久,1年左右尾插micro usb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么尾插type c接口的问题,要么你的线问题

谢谢回复,我再观察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是不会再去买小米的手机与平板了,除了路由器还买过,其它产品不会买了,之前买过红米手机给老人用 ...

对啊,类似尾插这样的易耗零件都不属于那些什么设计的问题,只是非常简单的去要求能支撑插拔很多次就够了,都不肯选用正规的配件,而要选择很差质量的配件。除了尾插这样用户可以接触到的零件之外连连接器也是很差的

网友F:
请教一下楼主助焊剂、锡膏和洗板水都是买的哪家的啊?能不能分享 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楼主助焊剂、锡膏和洗板水都是买的哪家的啊?能不能分享 一下!谢谢! ...

锡膏买PPT的,很多商家卖,松香助焊不错,洗板水维修佬的环保款

网友F:
引用 楼主:
锡膏买PPT的,很多商家卖,松香助焊不错,洗板水维修佬的环保款

不好意思啊,这个锡膏淘宝上没找到。能发个链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啊,这个锡膏淘宝上没找到。能发个链接吗?谢谢!

上面字打错了,PPD中温183度锡浆,X宝一搜便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