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高频脉冲电火花机我又来了......

楼主(2021-02-27):
哈哈,又是我,我又来了,明天周末不上班,今天又做了些修改进行测试,

之前是单个IRFP260n场效应管,3A 4A左右的电流就开始发热严重,怕炸管没敢往上调,所以之前的测试都是在2A的电流下进行测试的,不过就算是2A电流,加工速度我也很满意了

今天把IRFP260n换成了3个IRFP4568并联,IRFP4568性能超过了我的想象,电流设置6安的情况下,3个IRFP4568一直是冰凉的
测试过程中,脉冲波形还不错,上升沿和下降沿都算是比较陡峭,这也是MOS管发热少的原因之一吧

测试参数:6MM电极,4.5MM厚的工件只要3分钟(是实心电极哦,要是中心孔出水的空心电极会更快),电流6A,频率10KHz,占空比65%
因为我的电线太细,已经被烧软,没敢继续往上调电流,明天买粗点的电线,再继续测试10A电流去
(另外之前测试用的3MM电极,在6A的参数下,已经达到1分钟3MM多的速度,不过没拍视频)
无图无真相,放6MM 6A的测试视频,这个功率,在现场听着就像放鞭炮一样
DIY高频电火花穿孔机第四版测试_6MM电极打4.5MM角铁 6安_10KHz_65%占空比

因为我准备做技术分享类的自媒体,所以这个电火花机到时候我会做详细的视频教程
但是前一个帖子,有些网友和我说这个太复杂了,可能没基础的朋友学不来,叫我先做个简易版的教程
这里先放个示意图(未经测试,不保证可用,有点基础的可以试着去做做,没基础不敢动手的,
可以等我忙完手上这个之后,我来帮你们做一个实物进行测试)

最简易版,只需要一个比较器,就可以自动控制步进电机或H桥驱动的直流电机了.

大概意思就是上图这样,为了照顾没基础的朋友,我都改成文字描述了
这是一个滞回比较器,为什么用这个,而不是普通的比较器电路,是因为RC型的电火花加工时电压和电流波形非常复杂
如果用普通的比较器,可能会出现频率不可预测,幅值不可预测的杂乱波形,严重的导致电机驱动接受信号不正常
用这个滞回比较器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其中"R1,R2,可调电位器"的阻值怎么计算,可以参照下面这个滞回比较器在线计算器
http://www.elecfans.com/tools/chizhibijiaoqi.html

然后主功率电路和步进电机驱动网上资料太多了,我这里就不说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跟帖问我
这个贴就是针对没入门的朋友的,有问题不要怕问哈,尽管来.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的话,帮我点个赞,大半夜两三点花了1小时画的图,发的贴哦

最后:以上电路示意图本人未实际测试过,不保证正确性和稳定性,建议稍微有点基础和动手能力的人才可以去试试
纯小白的话还是等我有时间试过,没问题了再告诉你们

最后:以上电路示意图本人未实际测试过,不保证正确性和稳定性,建议稍微有点基础和动手能力的人才可以去试试
纯小白的话还是等我有时间试过,没问题了再告诉你们

最后:以上电路示意图本人未实际测试过,不保证正确性和稳定性,建议稍微有点基础和动手能力的人才可以去试试
纯小白的话还是等我有时间试过,没问题了再告诉你们

楼主:
最近没有更新进度,剩下短路保护没完成
更新一下帖子,因为PCB打样最少是5块起的,所以我打算到时候我自己留一个玩玩,另外4个免费送给有需要的网友(纯免费,我一分钱都不收,运费都不用大家出的那种,因为收了钱,哪怕是1块钱,性质也容易变)
FLG立于2021/03/08  23:41

楼主:
应该还可以再670欧电阻那个位置加个RC滤波,会更好

网友A:
做成品,发套件,价格合适买一个。

网友B:
电火花机能不用液体介质工作吗?也就是直接在空气中放电,用一个强力风机散热去渣?

楼主:
咋感觉没啥人的样子,是这东西太冷门了没多少人感兴趣,还是没设置回复可见,大家都懒得回复啦,
下次搞个回复可见试试

网友C:
有时间试试,之前用继电器加减速电机改装过一个,但效果不理想,控制不够精确,还不如用手控制进给。用步进电机还需要这一个小的程序,一直没弄,这个好像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间试试,之前用继电器加减速电机改装过一个,但效果不理想,控制不够精确,还不如用手控制进给。用步进 ...

恩,你有点基础的可以试试,也给我们共享下结果

楼主:
买了2.5平和4平的线,继续测试去

另外看看那3个irfp456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火花机能不用液体介质工作吗?也就是直接在空气中放电,用一个强力风机散热去渣? ...

没试过,也没听说谁试过,主管猜测,强力风扇可能不太行,最少也得用那种高压气泵来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成品,发套件,价格合适买一个。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能否再进一步简化一下,像6楼坛友说的那样直接人脑控制、手动调整进给量?那样的话就会有更多坛友可以跟着玩了,毕竟对于步进电机控制来说多数坛友也不一定有研究啊。

网友D:
电极与工件之间的放电间隙是用什么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极与工件之间的放电间隙是用什么控制的?

电流,或电压,或放电成功率

网友E:
电源用逆变直流电焊机怎么样?我看电压正好,电流也足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用逆变直流电焊机怎么样?我看电压正好,电流也足够大

对的,理论上很好用,我也1特意买了个单板焊机,不过还没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用逆变直流电焊机怎么样?我看电压正好,电流也足够大

逆变焊机空载电压60v左右,带载能力差,波纹大,所以不能当普通电源用,但是和电火花加工应该是绝配,并且据我了解,很多商业电火花机他们就有些人是用的逆变焊机电源

我买了一个板子,但是因为我之前线太细了,6安电流就烧软了,没测试更大功率,所以那个焊机目前还没用上

网友F:
我想知道简易的给进机构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知道简易的给进机构是怎样的

上面不是有简易版的电路图吗

网友G:
想做一个手上有焊机和和可调电源为了在5mm板上开孔快一些先搞手动进给和起狐这个和等离子比有什么不同,再说楼主牛管4568太贵了还75n75十只并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做一个手上有焊机和和可调电源为了在5mm板上开孔快一些先搞手动进给和起狐这个和等离子比有什么不同,再 ...

不了解等离子,不好评论
4568买二手拆机的才四五块钱一个,还不用担心有假货,贵点但是可以用很少的数量撑起很大的功率,你用其它管子,并得太多,驱动麻烦,增加pcb面积和成本,结果其实应该都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