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一下 输出为5V的设备能激活手机电池么?

楼主(2021-02-27):
一个输出为5V的设备能激活手机电池么?会不会烧坏,谢谢!

网友A:
我印象之中,就是用5V的啊。因为电池满电都已经3.7V是理论值。我实质使用万用表有见过4.2V检测值的,所以你不使用5V难道想使用4V?

网友:
一两次没问题,多了就鼓包。

网友:
激活只需要点几次,一次点几秒,然后测量电压
电压超过2点几就可以直接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印象之中,就是用5V的啊。因为电池满电都已经3.7V是理论值。我实质使用万用表有见过4.2V检测值的,所以你 ...

我记得好像是调到4.2还是4.5v来着,有点忘记了

网友B:
激活可以用高压,短时间高压可以加快充电(快充?),但是充电一定要是4.2V。高压冲电一定要把握好时间,冲满了还不停的话就炸了!

所有不是4.2V的,那是适配器,不能直接加在电池上,需要充电电路转为4.2V给电池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活可以用高压,短时间高压可以加快充电(快充?),但是充电一定要是4.2V。高压冲电一定要把握好时间,冲 ...

感谢,我只是拿它激活一下,不用5v充电

网友:
5-10V看情况吧, 关键是要限制电流,先低压小电流起步

基本已是废电池了。搞吧   看运气了

网友:
激活用5v接触几秒没问题,但是充电一定不要高于4.2

网友:
你是激活诶,又不是拿他充电,连上30秒基本就够了,这点时间你电池都还在你手上,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