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IBM X3650M4服务器电源并简单改电压(AcBel FSA011)

楼主(2021-02-27):
2月20号看到数码交易区服务器电源22包邮,虽然刚过2天就有20包邮的,但我这是偏远地区,22包邮也很香
25号到手,26号拆解改电压。这个电源简单改电压的话还是很简单的,电源本身就有电压微调电位器,输出在11v-12.5v之间。如果要改到13v以上需要拆掉这个电位器,短接旁边的一个电阻,原可调电阻更换为10k电阻就可以调节。具体方案坛友@nomos 已经在26号发帖说明,具体请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7625

电源我是用来带电台用,风扇除了刚启动时太猛,其他时候能接受,当然也可以根据坛友方案更改,我能接受就没动手了
下面开始拆解

订单

电源外观,品相不错

灰尘不多,不用清理了

550w,带100w短波电台没问题

三维尺寸20*8*4很好找盒子组装

下面开始启动电源,按照坛友方案,短接三根金手指
先开槽,方便走线

焊接,短接ok

默认输出12.2

调节电位器,最高12.58v

拆解开

这个电源比较老,估计有20年历史了,这个体积下功率密度太小,比我上次从银行拆下来的大一圈,功率小了200w

pwm控制器,改电压,电流就是改这个芯片周围器件

反馈光耦

用料扎实,这个价格来说很香。比400多的某电台电源强太多

mcu,检测信号风扇等

背面

更改电压

调节

下面是坛友 nomos  的改装图,按照他的图一次才成功哈

本帖完,感谢

网友:
非常漂亮的电源,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看变压器生产是日期是12年30周,只过了8,9年而已

网友:
点位器外接只要2根线就可以了。一根接地 一根接拆掉的贴片电阻上端,13.8V没有保护?

网友:
这样就行了,不用堆原来的焊盘来短路电阻。对新手来说堆这个焊盘有难度

网友B:
我看到图中画圈的位置好像是打火了?还是光线角度的问题?

网友:
那么养眼的电源,我太喜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图中画圈的位置好像是打火了?还是光线角度的问题?

打火了,绝缘没做好,还好没坏

网友:
买个回来玩玩

网友:
往高电压改,最先换一批耐压值更高低压侧电容,往低电压改可以不换低压侧电容。改高电压幅度太大,可能要改开关变压器低压侧绕组。

网友:
元件塞得满满的,不愧是大厂出品

网友:
简直太漂亮了

网友C:
能忍原装风扇,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忍原装风扇,佩服佩服

短波噪音盖过了风扇

网友:
电源是好电源,就是不知道用在哪。

网友:
改13.8伏给短波电台用。

网友D:
这玩意儿给12伏铅酸电池充电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儿给12伏铅酸电池充电行不行?

可以,直接照抄楼主的改成13.8V就行了。

最大的问题是风扇噪音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变压器生产是日期是12年30周,只过了8,9年而已

不是04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