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杀支氖泡测电笔,得一氖泡和电阻

楼主(2021-02-27):
送的工具套装里的氖泡测电笔,出于安全考虑没有怎么用过,主要担心里面电阻要是失效了可就惨了。

这次整理杂物又见到了它,决定杀了它。

用钳子暴力拧掉顶盖,估计原本是胶粘死的。结构很简单,电阻和氖泡串联,和小时候的氖泡不一样,过去是类似保险管的样子。

测测电阻,1.02M ,在精度范围内。

正好手头缺1M电阻。电阻和氖泡保留放元件盒,其他丢垃圾桶了。

网友A:
出于安全考虑没有怎么用过?

何种牌子的测电笔安全?

网友B:
这万用表闪亮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于安全考虑没有怎么用过?

何种牌子的测电笔安全?

我都是用万用表测的。

应该是正规厂家的产品都安全吧。三无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C:
这只万用表挺漂亮的!

网友:
为了展示牛刀,杀了一只鸡

网友:
能有啥不安全啊,电阻就算真炸了指望它直通吗,也没怎么听说过啊

网友:
不用怕电阻失效,那电阻坏也是断掉,不会短路的

网友:
只有万用表不错了,其他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于安全考虑没有怎么用过?

何种牌子的测电笔安全?

我买的都是罗宾汉,15元一支,一共买了4支,感觉还可以的。马宝和狗东上都有,如果是公司用途,还支持开票,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只万用表挺漂亮的!

适合抚摸和展示,嘿嘿
已经七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万用表闪亮亮的。。

口袋装备,别要求太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口袋装备,别要求太高……

这还不高,我口袋还是30块的众仪的!

网友:
单位上的老电工就喜欢用这样的测电笔,说直观、简单、可靠、方便、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不高,我口袋还是30块的众仪的!

趁手就行,早知道用这个表来测了

网友:
这种老氖灯电笔是安全的,缺点是太阳光下看不清楚。

网友:
问题倒是不大,电阻失效也是断路

网友:
我网上几块钱买了个电子感应式的电笔,用过才发现感应式不准,断路照样能感应出来,两根线靠近都能感应,分不出零火线

还是老式氖泡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趁手就行,早知道用这个表来测了

看你的测电笔,想到我有一个有点塑料裂开的,说用502粘一下,结果裂的有点缝隙,就用钳子夹一下,结果碎了,电阻是一段象电木一样的小圆柱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