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卡儿酷牌多功能汽车启动电源

楼主(2021-02-27):
就是那么来的,无聊手痒拆完蹭一帖,同样也是挣点m,简单明了,为拆而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有请主角,不久前拆的,没东西拆了,老图来凑,

背面可见标签,注意事项

没咋可说的,下完螺丝打开

电路板,芝麻绿豆,指灯,蜂鸣等

背面大脑主控HT66F0185,有点料

正极输出板

背面

2芯片估摸一个光耦一个运放吧

就这样吧,看看得了

隔壁老王家闺女给的话梅糖

这大嘴唇,够亲吻半个点,

拆解完毕

收工,谢谢观看

网友:
还是话梅糖好看,谢谢!

网友:
 不错可以提供峰值600A电流。

网友:
70A继电器不会融化吗?

网友:
质量好的车载启动移动电源,应该是高倍率大电流航模电池组,不太好的需要往没电蓄电池充能几分钟再启动。楼主食玩电池容易累死漏液,零几年我买过验钞小手电二合一,没想到白光LED发蓝点亮半分钟突然熄灭,只剩验钞灯可用,拆开后跟楼主一样4串纽扣电池,翠绿,蓝和白光LED尽量用两串纽扣电池,避免过流烧灯珠和电池电压过低漏液。

网友:
看这个还是可以的,有车一族备一个

网友(2022-01-11):
请问楼主,电池组是18650电池组吗,充电有没有充电钳位电路,电池组是几串几并的,谢谢,我的车电瓶又不行了,因不经常用车,想先不换电瓶,想买个这种用段时间看看效果,还有就是电瓶亏点严重的话能不能打得着火,谢谢

网友(2023-03-03):
有大神能维修吗?我有一个跟楼主一样的。LED灯长按三秒开机键点不亮!我想是这个电源的常规模式坏了。万用表测量两个夹子无电压。非要长按五秒以上进入强启模式才有电压。

网友:
我看你拆的这个贴了张条2020年换了排线,是不是这款机器的排线容易接触不良?不然这种排线怎么会坏?哪天我也来再拆开检查下排线是不是那根有问题

网友(2024-01-13):
Q9到Q12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