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小排风扇电机加油

楼主(2021-02-27):
   小排风扇电机加电有交流声但不转,拆装清理加油后正常了。

网友:
看样子可以直接无损换一个轴承上去

网友A:
围观老哥撸起袖子煎炒烹炸

网友:
油棉加满油,,,,,,

网友:
恭喜老大加油成功

网友:
电钻扩孔,改双滚珠轴承一步到位。定子绕组变暗明显,可以网上找规格合适铜线定子换上。

网友:
这种罩极电机没密封,容易进灰尘水汽等脏东西,用一个时期就得清理,时间长了极易缺油抱死烧坏。

网友:
液体的油当时就见效,时间一长就不行了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落地扇也是缺油转不动,轴承里面的油毡都完全干了

网友:
加油也跑不久

网友:
公司之前也换了两台,我拿回家也是加油就复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围观老哥撸起袖子煎炒烹炸

如果不是煎炒烹炸,是卫生间用的呢?

网友:
只见电机不见风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煎炒烹炸,是卫生间用的呢?

那就变成重口味的了。。。。

网友:
轴有些磨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