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台达的ADP-60VB,求问ZD1是啥稳压管?

楼主(2021-02-27):
最近找到一个以前拆了的台达的ADP-60VB电源19V 3.16A,25v输出电容爆了2个,换上50v的,缺少ZD1和D1,知道D1是BYM26E,做续流二级管换了RF107,可是不知道ZD1是什么稳压管,多少伏多少瓦?

网友:
ZD1估计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A:
ZD1因该是瞬态抑制二极管,估计型号是P4KE250A或者P6KE250A

楼主:
我带电测ZD1处电压112V,要上到250V么?BYM26E串ZD1做续流?作用是?另老站有同型号电源拆机图,我不记得密码了,哪位老师能帮忙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ZD1因该是瞬态抑制二极管,估计型号是P4KE250A或者P6KE250A

您好!大侠!能否帮忙在老站上查一下该电源,老站上有ADP-60VB的拆机贴,我密码忘了,看不到图。烦大侠帮查看确认一下ZD1的具体型号,我带电测ZD1处电压112V,要上到250V么?ZD1的作用是保护背面和ZD1并联的66K(2个33K串)限流电阻么?

网友B:
老站也看不清型号,没有文字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站也看不清型号,没有文字说明

虽然看不清楚,但依然非常感谢大侠!再谢!我是觉得该电源的尖峰吸收电路元件比较多,YBM26E串,102电容串2个22R电阻并联2个33k电阻再并ZD1,比常见的RDC复杂了不少,想了解设计思路,并修复它。谢谢各位热心助人的大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