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入手一个玩具示波器 DSO150,主要是便携!

楼主(2021-02-27):
有一个示波器 DS1054Z 太大了,不喜欢拿出来用。就又入手一个玩具示波器,测测一般数据应该能凑活。就是有点小贵。

测了测 9V 升压电池的波纹,还像模像样。后面准备改内置锂电。

老站有拆机评测 :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92479

网友A:
多少个铜板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个铜板入的?

今越电子 168大洋

网友(2021-07-01):
谢谢分享,也正在找一个类似的工具

网友:
早就看好这小东西了
没入手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小贵
另一个就是外行,不会玩

网友(2021-10-04):
谢谢分享,准备下手一个

网友(2024-02-27):
捡了一个主板带屏幕,只缺模拟板,有时间把模拟板搞一下跟万用表做个二合一工具。

网友B:
当做音频示波器好像是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做音频示波器好像是也不错。

这才是工具应该有的样子。

网友C:
这个价格建议买ZEEWEII DSO154Pro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建议买ZEEWEII DSO154Pro

可以用积分兑半个玩玩啊。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9352

楼主:
现在我这个被我搞坏了

误将POE电源插头当9V插头插进去,就开机没动静了。

网友D:
这东西一百多,不知道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一百多,不知道精度如何?

示波器精度都不高。但是可以做参考。

只是现在示波表已经普及,这种玩具除非为了DIY过程,我觉得没必要入手。在示波表出现前,确实作为便携工具是个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