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充电电钻换电池 有什么电池推荐?二手c4这个价会假吗?

楼主(2021-02-27):
有什么电池推荐?二手c4这个价会假吗?

楼主:
有没有必要?

网友:
买来看看不就知道真假了?衣服一扒就知道了,应该不会假一般都是拆机的东西。

网友A:
这玩意电池很难换,看着简单,没有点焊机的话很难受,我就失败了,现在拆下来的4个电池还在呢,准备后期组个充电宝之类的东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电池很难换,看着简单,没有点焊机的话很难受,我就失败了,现在拆下来的4个电池还在呢,准备后期组 ...

有点焊机方便,用烙铁麻烦,自己换货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焊机方便,用烙铁麻烦,自己换货一次

哦,那就好

楼主:
加点助焊剂应该很焊。

网友C:
还是买  力神之类的吧
这种的 我买过  内阻大  容量衰减挺大的

网友:
关键是看内阻是13毫欧还是13欧  没标单位 如果是13毫欧 这价格很不错 要是13欧 这电池就是个废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买  力神之类的吧
这种的 我买过  内阻大  容量衰减挺大的

我是第一次听说力神电池比索尼大法好的.

网友:
买电池自己没有测试的仪器,只能买电池包回来自己拆,不要买散的,散的不配对………

网友D:
大法的电池确实厉害,我15年出门把Sonyr50md机电池拿出来了,一直放老家,前几天让老婆寄过来,电池放机器里面,机器还能先读碟再显示电量低,要知道这机器是99年左右生产的,电池也是一起的……锂电池才800mah放了五年没有饿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法的电池确实厉害,我15年出门把Sonyr50md机电池拿出来了,一直放老家,前几天让老婆寄过来,电池放机器 ...

这么厉害啊,测容量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