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到很多3.7伏锂电池怎么运用到自制太阳能路灯?

楼主(2021-02-27):
捡到很多3.7伏锂电池怎么运用到自制太阳能路灯?单个电池容量标6800mAh,这个电池有三根电线,黑的是负极,红的是正极,白色的线估未知,拆开后是由二个2900mAh电池并联起来的,这个电池鼓包了已经没有电压充电不进去了,问一下大神们,这个捡到的电池运用何种成品模块与共享太阳能板组夜晚常亮路灯?目前组了一些充电宝,但是充电宝这个东西有个吧就够了,还是组一些路灯让夜晚常亮的好

网友:
同问
朋友工厂做模块试验整下一批18650   都有点焊和打磨痕迹
但是电芯状况非常好
送过来200多节
打磨 重新做包皮   20多节   4把手电是绰绰有余了
我也打算做几个太阳能灯 放老家当路灯
各位朋友不要喷我哦    LED灯买了一堆   但是老人还是觉得耗电   不开
老家山区 山大人稀的   做几个路灯  晚上出门拿下东西之类的不错
另外也可以防贼
我们那外乡人很少来   外地流窜的看你家里有灯   一般都不敢上你家分路上来
而且各个道口都有监控   家里也有监控
治安还是不错的
主要是照明

网友A:
1. 买拆机共享单车的太阳能电池板,要有出线的,出6V电压  大约3元一片
2. 买4056充电保护一体板,一定要带保护的  大约一元一片
3. 买1W LED灯珠若干
4. 用洞洞板自制光控照明板, 1-3个1W的灯珠,2只电阻,1个光敏电阻,2个驱动三极管.
5. 用小塑料盒密封防水,接好线,架在路边完工
效果:  良好的太阳能电池,普通晴天输出5V 0.4A电流,通过充电板给电池充电,灯板白天不亮,晚上自动点亮,具体一个灯需要多少节电池,几片太阳能板,请自行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买拆机共享单车的太阳能电池板,要有出线的,出6V电压  大约3元一片
2. 买4056充电保护一体板,一定要带保 ...

这个玩意还是有成品小板的好,但是路灯亮灯的方案太多了,不知道取那种组合方便又快捷,太阳能板与电池还有灯珠是随时都能弄到,就是这个光控充放电的成品电路板不好挑选,自制洞洞板不如成品板划算

网友B:
有现成芯片可以用,自制很简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现成芯片可以用,自制很简单的

什么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芯片?

YX8181,8182,8183,8184都可以啊,单锂电太阳能控制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YX8181,8182,8183,8184都可以啊,单锂电太阳能控制芯片

邮费太贵了,居然没有一家包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邮费太贵了,居然没有一家包邮的…

我买的8184合1.2元一个吧,手刻了一个板子,抽空装了试试。

网友(2021-06-02):
引用 网友C:
邮费太贵了,居然没有一家包邮的…

一次多买几个,平摊运费就好啦

网友:
这是共享单车智能锁电池,2900+2900=5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