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经过研究查看大量拆机图和用户评论得出结论——电动牙刷王者榜——

楼主(2021-02-27):
电动牙刷排行榜前3 名,飞利浦 欧乐B 松下 排名不分先后 国产的就不提了 因为没有自创核心部件、技术。
上榜的这3个 都是有各不相同的专利产品设计

特别注意! 某些最廉价的牙刷使用的并不是自家专利设计
比如松下某型号的电动牙刷 拆开外壳以后里面东西非常坑爹

电动牙刷的核心部件就是电动机 电动牙刷刷得真的很干净!

用过几次以后就再也不想用手动牙刷了 但是因为洁净能力强
使用过程中 应注意刷牙力度适中 避免同一位置洗刷时间过长造成牙龈损伤

然后就是总体说下,正经电动牙刷一般都能用个2年左右,损坏的主要原因就是进水。

飞利浦作为电动牙刷行业巨头 为啥那么容易进水呢 怕不是厂家有意这样设计的 就是要你过保就坏吧?
某些国产的小牌防水做得都用心一些 总的来说 如果你想牙刷用得久一些就得注意机身别进水
用完之后冲洗一下刷头就行了 机身就别拿水洗了

如果你的电动牙刷 是下图这种电动机直接丢了吧 没用 玩具
(普通小马达偏心轮震动结构)

下面2种是飞利浦我喜欢的专利电动机 都是电磁原理控制输出轴微角度高频次摆动
欧乐B和松下的我就没怎么研究 有兴趣的自己去找图看看吧 国内外的网站都找找
欧乐B的最特殊,刷头还能旋转

飞利浦 A类(老)电机因为结构较为复杂 而且有螺丝容易出故障 用久了震动减小之类的故障  飞利浦几乎全系列都是这种电机
         B类 (新)目测这个结构紧凑简单可靠 整机模块化程度高  但是目前只有sonicare 2系列是这种机芯 实战使用寿命和效果还需要市场检验

种类A

种类B

1
补充

松下专利电动机 动态图 这个牙刷很贵

网友A:
我十年前用过飞利浦的 HX6732/02 声波震动电动牙刷,是靠线圈推动磁铁震动,没有电机结构。看楼上结构是很复杂。

网友:
还是飞利浦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十年前用过飞利浦的 HX6732/02 声波震动电动牙刷,是靠线圈推动磁铁震动,没有电机结构。看楼上结构 ...

其实原理都一样 现在的做得更好而已 我不明白为啥飞利浦没有大力推广B种类电机, 全系列几乎都是A类电机
可能实际使用性能不如种类A

网友B:
没有超声波的电动牙刷都是垃圾。电动牙刷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在于使用超声波能清除一般机械摩擦所不能清除的牙结石,诊所的洗牙器也是超声波的。
如果只是一般的电机驱动,除了刷起来省力,并没有特殊的清洁功效,这也是不推荐的。

网友:
同意飞利浦最好了:Strive:

网友:
音圈电机不错,只是牙刷头耗材偏贵。欧乐壁电动牙刷虽然有刷电机,但是有不少实惠兼容刷头可选,五号电池牙刷本身才几十元网购价不贵。

网友A:
其实手动刷牙足够了。定期去医院洗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超声波的电动牙刷都是垃圾。电动牙刷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在于使用超声波能清除一般机械摩擦所不能清除 ...

都是声波牙刷,哪有超声波的
牙医用的是超声波,但也不是牙刷啊!

网友(2021-04-26):
引用 网友A:
其实手动刷牙足够了。定期去医院洗牙。

用过电动牙刷后真的回不去了。即使是那种便宜的电动牙刷也比手动刷得干净。

网友:
论坛里有人讲过,飞利浦容易进水是因为刷头那儿的橡胶圈设计有问题,现在出来的已经全线更换重新设计过的密封圈了,进水现象应该会大大减少,老款也可以自己买配件更换密封组件。
飞利浦A类的那个电机,还有个问题容易出现,就是固定线圈的螺丝会松,导致线圈滑动和磁铁吸一起了,失去震动力。论坛有人遇到过,我也遇到过,拆开给矫回去很快又会松,最后索性用厌氧胶把螺丝粘死,但因为结构问题感觉仍然有概率会滑动。
电动牙刷绝大多数是声波的,所谓超声波是震动频率大于20kHz,牙刷那个3万次是指每分钟,均摊下来一秒也就几百次震动,也有极少数是超声波的,特殊设计,根本买不到.......淘宝有卖超声波洗牙器,和电动牙刷不是一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