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衡耀单头剃须刀(DAKGONE HY-001)

楼主(2021-02-27):
现在单头剃须刀款式也有不少,买了个衡耀的。宣传说是锂电池,所以拆开看看,是不是真的锂电池。剃须效果很好的,很干净。跟飞科剃须刀的刀头几乎一样,也是双圈刀网,感觉比之前飞利浦的单圈刀网还好用。国货确实做得很好了

18叶刀头

尾部两个螺丝钉,拆了就能拿出内部支架

双圈刀网

真的是5号锂电池,飞科3头剃须刀都还是2个镍氢

一个充电芯片,一个锂电保护芯片

电子开关,避免生锈

网友:
类似的我买过一个单节五号电池款应急用,飞利浦好像刀头质量好些,缺点镍氢有点记忆效应和充电慢。

网友A:
做工很一般了,价格一定很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很一般了,价格一定很低了

价格不到10元,我买之前也怀疑质量。但是剃须效果跟我刚买的飞科三头差不多,比我的飞利浦hq422要干净。国货虽然很多质量不好,但是也有不少质量好的。总的来说,国货比前几年质量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价格不到10元,我买之前也怀疑质量。但是剃须效果跟我刚买的飞科三头差不多,比我的飞利浦hq422要干净。 ...

这价位看着不错,不知哪里购得的?

网友:
结构简单,东西都不缺,好用才是王道。

网友:
刀网太厚了,不如飞利浦........

网友C:
双环刀头就是个笑话.......

网友:
这个不错小巧精致,方便携带,适合出差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价位看着不错,不知哪里购得的?

拼多多,5.5元,用上月卡5元,实际付款0.5元。 双圈刀网确实比飞利浦低端刀头剃的干净。两种都用过,实际对比,不是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环刀头就是个笑话.......

飞利浦的高端剃须刀也是双环的。 飞利浦的中低端大都是国产,技术含量不高,国内企业仿造的话,也能做的好

网友:
准备上车 唯一缺点钥匙电池是接口的可以换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利浦的高端剃须刀也是双环的。 飞利浦的中低端大都是国产,技术含量不高,国内企业仿造的话,也能做的 ...

飞利浦的刀头最重要的技术是双重刀片,然后是超薄刀网,什么时候国内把这两点仿好了我就买个试试。
一直想找个超小便携的剃须刀,一条羊绒围巾半个月能被我磨成马海毛的。早上剃完胡子下午还需要再补一刀……

网友D:
很小巧,使用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小巧,使用效果怎样?

剃得很干净,反正比我的已经停产的飞利浦hq422干净。
内置可充电锂电池,不需要换电池
价格5.5包邮,好评返现2元,实际3.5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剃得很干净,反正比我的已经停产的飞利浦hq422干净。
内置可充电锂电池,不需要换电池
价格5.5包邮,好评 ...

已上车18头还没有到货 现在才到南宁 钥匙按键是触摸按键。锂电池采用接口连接 那就性价比高了,飞科的按键老是坏

网友(2021-07-08):
也买了几个,今天剃的时候突然不动了,打开看是三极管Y1冒烟了,不知道用什么管子替换

网友:
看上去很不错啊,转头跟飞利浦一样,换上飞利浦双层刀头就爽了,我用的飞利浦hq6090,五年了,电池都gangande

网友:
刀头外形,大小,质量都可以模仿,但是钢本身的硬度,材质,耐用性模仿不了飞利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