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想试试尾门气撑,结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1

楼主(2021-02-27):
10年老车,尾门抬起有点重,今天拆气撑下来,顶地上压压想看气压还有没有,结果一用力,弹出来了,把一头插回车上使劲拔依然纹丝不动 ,各位大神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难道是触发了废弃回收模式?

网友:
说明它坏了,换个吧

网友A:
法系车吗?坏了,买个新的换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系车吗?坏了,买个新的换上就可以了

佩服啊,这都能看出来
新品已下单

网友B:
这应该没多少钱吧?

网友:
换一个就好了,别纠结

网友:
都是这样的,这玩意按寿命放气比寿命更重要。。。

很多设计就是有个故意设计会锈的漏气位置,到年限就没气了。
你不能因为年限长,外壳锈蚀就嘣BOOM吧,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跟眼睛差不多高,又没有遮挡。。。

不少车子用扭梁,拉簧也是有这个考虑,并不完全是因为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没多少钱吧?

40块钱一付,说质保5年

网友:
我引擎盖改的拉都拉不动,尾箱掀背现在原装已经软趴趴了。
哈弗h1,16自豪。

网友C:
试着边旋转边往外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着边旋转边往外拉

试过了,无效。改天换个方法硬拉试试

网友:
换新的,很便宜,某宝三水家
注意:一换就换俩

网友:
换要换个好的
我换的是扬州生产的   噪音比较大  力道也不是很匹配
偏大

网友:
都没作用了,还想装回去吗?买个新的吧

网友:
既然废了,拆开看看才是真正的拆客

网友:
18块一根,自己换就行

网友:
斯泰必鲁斯。这种短的没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佩服啊,这都能看出来
新品已下单

标致307吧

网友:
我的09年的炫丽几年前尾门的气撑杆换的15年前产的富康尾门的,略长了点改了下用了这些年没问题

网友:
自己换,3到40块一对,淘宝货,升起来不会敲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