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折腾』拆修吉尔异形吸顶灯模组

楼主(2021-02-27):
『X折腾』拆修异形吸顶灯模组
门口的协管。。拿了一套吸顶灯。。。

先排查电源

看上去做工还行

还喷了三防漆,只是有个不速之客

既然电源没问题就检修灯珠,一个个透镜全要扣起来,把透黑的灯珠全部短接起来

通电亮了,但是频闪有些厉害啊

白光黄光暖黄光全测试一样,可以了,不赚钱的

让他自己找东西把透镜粘起来。

网友:
小讨论一下:大家觉得带透镜的小灯珠VS不带透镜的大灯珠,你选哪个?

反正我选不带透镜的,毕竟灯罩已经有柔光效果!

网友A:
驱动板设计不错,好像是隔离开关电源恒流方案。父亲网购的阳光照明灯具,很多非隔离开关电源恒流方案,至少没有阻容降压频闪。

网友:
驱动非常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设计不错,好像是隔离开关电源恒流方案。父亲网购的阳光照明灯具,很多非隔离开关电源恒流方案,至少 ...

这灯频闪这么厉害,说明驱动电源设计有问题,怎么能说不错呢。隔离还是非隔离并不是鉴别led驱动电源设计优劣的标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灯频闪这么厉害,说明驱动电源设计有问题,怎么能说不错呢。隔离还是非隔离并不是鉴别led驱动电源设计 ...

只能说比小店里买的阻容球泡灯好点,楼主烧灯珠问题,得尝试把电源功率改小一些,或者换输出功率比之前更小电源。

网友:
铝基板面积越来越小,散热越来越差。

网友:
灯珠没换啊?

网友:
修灯,女的吧?
疑问1:坏了的灯珠短接不换~还让特自己粘透镜,够狠,难道是丑女?
疑问2:或就是一男的!!
疑问3:难道就等灯再坏~等下一次几会?

说正事:散热够差的~不降点功率,坏那多的珠,短接让它亮,这能用多时?
也是别人的东西能跟特整亮就很不错了!
又让一灯重现光明~功德无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