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维修爱华随身听,磁头排线断了

楼主(2021-02-27):
老古董了,好多年前坛友哪里收回来的,磁头排线断了,之前用漆包线还是会断,后面用耳机线就 不会了,但还是会出问题,上电池按播放键,会报警声,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上电池按播放键,会报警声】,自激震荡,有可能是磁头线要屏蔽。

网友:
向前辈敬礼

网友A:
这是爱华什么型号啊?说说看看:Strive:

网友B:
磁带感应开关有问题,检测不到磁带,应该是图片左下角那三个焊点的开关,一个角地线,一个N/M磁带选择,一个TAPE磁带装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爱华什么型号啊?说说看看

之前有发爱华PX7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带感应开关有问题,检测不到磁带,应该是图片左下角那三个焊点的开关,一个角地线,一个N/M磁带选择,一 ...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偶尔可以播放

网友C:
用口香糖电池的都是高档货

网友:
又爱又恨的爱华,手头几部爱华都仿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口香糖电池的都是高档货

再高档的磁带机都被地摊CD机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