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电饭煲SR-AC071数字显示缺少笔划故障维修

楼主(2021-02-27):
松下电饭煲SR-AC071用了几年时间不能保存了,估计是电池没电了。后来数字显示缺少笔划,实在是不方便使用。

只能拆开来看看。先拆螺丝。

开盖的时候注意上下左右几个卡扣位置,一字螺丝大力撬就能打开。

电池没电了。由于高温,遮光的塑料片位移,造成笔划缺失。重新把塑料片移正。

换电池。

显示正常。

网友:
居然是移位啊,没想到。

网友:
真的是没有想到。

网友A(2021-09-08):
电池是焊接的?

网友(2022-02-09):
位移发生的问题确实想不到,我家的预约按钮没反应了,怎么办?

网友B(2023-09-20):
用了一年,今天接电后突然屏幕什么都不显示了,检查线和接口都无问题,求助

网友(2024-03-14):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焊接的?

有些地方是焊接上去的,不方便更换,还不如加个电池座能贵0.5元吗?
设计者就是让他们按时退役的。结果遇到了你们天天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一年,今天接电后突然屏幕什么都不显示了,检查线和接口都无问题,求助 ...

全部无显示的时候先查供电是否正常,然后考虑其他的。

网友(2025-03-01):
显示缺笔画,找到这里来了,感谢分享